据说老苦的P51老乌鸦可以零油门降落,求证一下

楼主(2014-02-22):
据说老苦的P51老乌鸦可以零油门降落,求证一下

网友:
可以滴但一定要控制好降落时的速度

网友:
可以收油门降落不用担心失速,这架P51D很好飞,滑翔能力不错

千万别放襟翼收油门!放襟翼就需要带点油门

网友:
放襟翼必须带油门 如果放襟翼收全油 就悲剧了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襟翼是不是单独用个通道,打开襟翼就向上翘,相当于获得升力,关掉就是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襟翼是不是单独用个通道,打开襟翼就向上翘,相当于获得升力,关掉就是平的?

这个我问过别人,是这样的:
襟翼好像有2种方式 1种是 旋钮通道 1种是 开关
向下,可以获得更多的升力,一般用于降落,起飞不用,但是观察老苦 1.4 p51的视频,第二次起降的时候有略微的向下(幅度很小),猜测是减少滑跑距离。
楼上讲带襟翼带油门,意思其实是,如果你增加了飞机的机翼升力,可以减慢飞行速度,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失速,这可能是起飞一般不用的原因,换句话
说如果熟悉了何种角度,和油门的配合,应该是起降,都可以使用的。

网友:
祝你爽飞~~

我觉得只要速度够关了也行 速度不够就带油.

网友A:
老乌鸦没飞过,运动版是可以收完油降的,开不开襟翼都行,前提是下滑的角度大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襟翼是不是单独用个通道,打开襟翼就向上翘,相当于获得升力,关掉就是平的?

襟翼是有单独的通道,打开,襟翼是向下的,关掉是平的。它使机翼形成了弯度,从而增加了升力。襟翼只在起飞和降落时使用,以此来产生升力和阻力。一般襟翼开关都是用0、1、2三档开关。0是关闭;1档是15度角;2档是30度。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爱好设定的。
航模像真机一般都有襟翼,在起飞爬升时打开襟翼,飞机会很缓慢的升起。降落时打开襟翼会很快下降。真机起飞也是用襟翼的。
另外,现在很多模友也在轻木3D机上设定了副翼襟翼混控了。就是为了起飞缓慢稳妥漂亮,在大风是容易下降。

网友:
我玩il2飞行模拟游戏看到里面的二战飞机起飞都是用一段襟翼,飞起来后襟翼收起来,降落时襟翼放到二段最大角度。放下襟翼是要给油,否则容易抬头时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襟翼是有单独的通道,打开,襟翼是向下的,关掉是平的。它所获得的可不是升力,是下降力。一般襟翼开关都 ...

高手啊。能仔细讲讲下降开襟翼容易降落的原因么,顺道说下咋个混控副翼的。。行不。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能仔细讲讲下降开襟翼容易降落的原因么,顺道说下咋个混控副翼的。。行不。谢谢了

副翼有两个舵机,一个舵机插副翼,另一个插在襟翼通道。然后遥控混控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副翼有两个舵机,一个舵机插副翼,另一个插在襟翼通道。然后遥控混控行了。

谢谢回复,能清楚些么。比如我混控了副翼和襟翼。其方向如何。起到什么作用(比如空气刹车。我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能清楚些么。比如我混控了副翼和襟翼。其方向如何。起到什么作用(比如空气刹车。我猜的)

前面我把襟翼起飞增加升力;下降产生阻力给记混了,已改正。我已经在我的机上设过,起飞时很漂亮。下降时如果不习惯很不好控制。跟方向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我把襟翼起飞增加升力;下降产生阻力给记混了,已改正。我已经在我的机上设过,起飞时很漂亮。下降时 ...

谢谢指点

网友:
模型的操控性越来越有真机的感觉了

网友:
这要视自己的技术而定,老鸟飞这种泡沫机想怎么落就怎么落。没手接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