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视角飞客650六轴悬停时间测试

楼主(2014-02-22):
配置:
飞客650机架+V3508 KV700+APC1147
环境气温16度左右,BB响3.6V报警降落

测试一使用ROC4S5800,飞前检测电池单电压为4.18 4.18 4.18 4.17,全重约2990G,悬停时间10分,断电后单片电压回升至3.73
测试二使用ROC4S5800两块并联,飞前检测并联电池单电压为4.18 4.18 4.18 4.18,全重约为3500G,悬停时间20分,断电后单片电压回升至3.68
使用APC1238桨悬停时间大致差不多,所以不再单独测试了

另外我发现IOSD测出的电池电量结果是不是不正确?IOSD显示电压度14.2V了,BB响还没报警,要到14.1V时BB响才开始报警,分别用了三个BB响都是一样,电显测也一样,不过停机后IOSD显示的电压和BB响差不多。

测试一视频

测试二视频

网友A:
你测试时的温度是多少。我电机和你一样,750轴距4S5200并联起飞重量3300G。零下10多度飞9分钟报警。

网友:
哦  我用的APC1447   用1238还不到9分钟。

网友B:
应该是bb响和电显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时的温度是多少。我电机和你一样,750轴距4S5200并联起飞重量3300G。零下10多度飞9分钟报警。

环境温度大约16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bb响和电显不准

电压是飞行时候IOSD和BB响不对,但降落前后差不多

楼主:
偏差在0.07V左右

网友C:
挂的是狗吗?这机器不上微单浪费了

网友:
想知道kv700的电机用3s测试结果,谢谢

网友:
第二个视频里面那个定位的小点为什么一直在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是飞行时候IOSD和BB响不对,但降落前后差不多

我用电显测6S电池,试了好几个都有一片4.27v,用B6和A6测都是4.2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电显测6S电池,试了好几个都有一片4.27v,用B6和A6测都是4.20V

我电显、BB响、万用表测出来都是一样的,IOSD通电时显示电压也基本样,就是飞行中和BB响不一样了,视频中IOSD显示电压为14.1V时,BB响才报警,不过降落后电压和BB响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的是狗吗?这机器不上微单浪费了

看个人需求来,狗对我来说已经足以,上微单、单反没含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