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m lite的失控返航

楼主(2014-02-22):
今天无风,首飞装好的f550.配置是e300动力,naza lite.4s5200电池,空中很瓢啊感觉,有幸试试失控返航,结果是盘旋下降绕大圈,最后坠机,但是落地一瞬间开控,收油门根本听不下来呢螺旋桨,还好只损失2个桨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看大家的失控都是垂直降落啊,到达飞场后做了指南针校准,在家连接电脑也把参数都设置好了,不明白,还有问一下大家,e300动力里面的螺旋桨有卖的吗,我损失的是2个黑头的桨叶

网友:
稳坐沙发,楼下回答!

网友:
風大不大風太大是會飄的!gps訊號如何?
關控起動失控反航後再開控貌似沒辦法奪回控制權的,還需要切換模式

好像有些控需特別設置,記得某廠牌控斷電後會自動再重新掃頻

网友(2014-04-14):
遥控上失控设置好没啊,接上调参软件,关掉控看是不是指向失控保护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