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飞控四轴无法保持平衡

楼主(2014-02-22):
昨天出门飞过一次,在草地上摔过,但是没什么问题,
今天又出去飞 ,发现一起飞就剧烈晃动,然后就摔下来了,
昨天晚上回家改过PID参数,想今天出去调试的,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就把所有参数改回来了,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看了一下APM的传感器数据也没有问题,请问会不会是电机坏了的问题?

网友:
问泡泡大师咯

网友:
龙爪手先看看飞行姿态吧. ..

楼主:
jpno1发表于2014-02-22 17:28:50
龙爪手先看看飞行姿态吧. ..
抓在手里,油门加大之后就能感觉到在晃动,不是小幅震动,是整个机架不平衡的那种晃动

网友A:
会不会电机轴被你摔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电机轴被你摔弯了?

至少我肉眼没看出来弯了...

网友:
主控保持水平,放置平稳处起飞试试!

网友B:
通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水平. 开机是飞控会自己做加速计校准. 你不会拿在手里插电池了吧?

网友B:
把桨卸下来, 看见电机转动是不是平滑. 也许是有电调虚了, 大电流的时候转速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桨卸下来, 看见电机转动是不是平滑. 也许是有电调虚了, 大电流的时候转速上不去.

电调虚是坏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水平. 开机是飞控会自己做加速计校准. 你不会拿在手里插电池了吧?

APM上电的时候一定要水平吗? 加速度计之前不是校准过了吗?

网友:
飞控设置不一样, 以前用mwc的时候必须要放平上电, 所以用了apm也是这个习惯.
电调虚了,拔下来插好就行了. 实在不行就焊上.
龙爪手之后, 使劲晃动的那一轴上两个电机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单独上电看看转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