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怎么直接驱动无刷电机?

楼主(2014-02-22):
我想问一下,无刷电机怎么才能转,装上电调也可以,只是想测试电机,不太想把飞控和遥控都凑齐了再测。
是不是有直接测试无刷电机的设备什么的?

网友A:
可以试试舵机测试仪...........  不过还是需要无刷电调的支持   模型类的无刷马达目前好像没办法直接用

网友B:
没有电调你想怎么试?有电调的话,看电调输入信号吧,可以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测试用的脉冲输出什么的,硬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舵机测试仪...........  不过还是需要无刷电调的支持   模型类的无刷马达目前好像没办法直接用

用电调的话再弄个舵机测试仪是不是就可以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调你想怎么试?有电调的话,看电调输入信号吧,可以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测试用的脉冲输出什么的,硬能 ...

可以配个电调,不过实在没技术再做个单片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配个电调,不过实在没技术再做个单片机了

没有单片机的话应该是没戏了...
我是刚开始看航模的新人,手里没有任何东西,但是这两天刚好先看电机和电调了,无刷电机的特性决定了,那玩意是没法直接测试的,因为它是由3根线两两顺序接通驱动电机转动的,所以手工基本上没戏...so,你得上电调,这个是没商量的
然后我看了下,主控控制电调的方式好像是用的PWM信号,这个信号你自己模拟更加没戏了,但是这个功能只要是个单片机就有,所以你要真想测试的话,建议淘宝直接买个最小核心板,自己用一两天写个PWM输出,然后把电调接上去。
当然,电调的电源肯定得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单片机的话应该是没戏了...
我是刚开始看航模的新人,手里没有任何东西,但是这两天刚好先看电机和 ...

我去,这么麻烦。。。还是先凑其他的动力最后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这么麻烦。。。还是先凑其他的动力最后凑。。

嗯,确实,不太懂单片机的折腾起来确实不好弄,还是先攒其他的吧,呵呵

网友C:
舵机测试仪可以用,十块钱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测试仪可以用,十块钱的样子

好 那我先入手个那个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