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uperX普及版和stella云台

楼主(2014-02-22):
最近想入superX普及版和stella云台,我看说明上写的是普及版和其他连个版本的区别只是只支持四轴。

我看说明书上飞控的m7,m8端口是云台的增稳输出口,不知道普及版那两个口是不是可以使用?

新人什么都不太懂。。

网友A:
普及版只支持四轴。如果要使用M7 M8端口支持云台增温,就需要更高的版本。如果你采用Stella云台,就不需要飞控的端口了。四轴就用普及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及版只支持四轴。如果要使用M7 M8端口支持云台增温,就需要更高的版本。如果你采用Stella云台,就不需要 ...

这个云台不需要增稳控制么,什么样的云台需要那两个端口??

网友A:
Stella云台自带增稳功能。以前老式的舵机版本的才需要飞控上面的那两个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ella云台自带增稳功能。以前老式的舵机版本的才需要飞控上面的那两个端口。

谢谢,这样就放心了。。。高级版太贵了 就只打算弄个四轴呢

网友A:
你在Xaircraft的官网上先把SuperX和Stella的说明书下载了。看一下。那里面已经把功能和用法说明白了,挺简单的。比隔 壁那款设定使用起来简单多了。不用在电脑里瞎捣鼓也有黑匣子纪录。云台从电池哪里直接拉上2根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Xaircraft的官网上先把SuperX和Stella的说明书下载了。看一下。那里面已经把功能和用法说明白了,挺简 ...

那就好 准备近期就组一套呢

网友:
飞控上的增稳是舵机云台的

网友(2014-09-12):
引用 网友A:
Stella云台自带增稳功能。以前老式的舵机版本的才需要飞控上面的那两个端口。

我问一下,现在我用APM和stella 双轴云台,除了增稳外,我还想要俯仰方向动作,地面站上怎么设置啊????

网友:
所有版本的superX上面的M7M8都可以云台增稳(装8轴飞行器时不可用)
stella云台只要通电就可以用,不需要任何外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