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指示灯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4-02-22):
无论什么模式下,都快闪3次紫灯,手册上也找不到快闪3次紫灯说明,什么状况?

网友A:
你仔细看一下,应该双快闪三次,实际是6紫灯,距离返航点一定的范围内,几米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一下,应该双快闪三次,实际是6紫灯,距离返航点一定的范围内,几米忘了

谢谢!不过看上去就是闪三次紫灯,手动模式也会闪,算是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看上去就是闪三次紫灯,手动模式也会闪,算是正常吗?

正常的,说明已经记录过返航点,表示你飞行器在返航点附近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说明已经记录过返航点,表示你飞行器在返航点附近飞行。

谢谢,明天再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一下,应该双快闪三次,实际是6紫灯,距离返航点一定的范围内,几米忘了

距離返航點8米內都會閃6紫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離返航點8米內都會閃6紫燈...

六紫灯看上去就是闪三下,根本分辨不出来

网友:
在home点附近会快闪6下紫灯,可能是闪得太快分辨不出来闪几下

楼主:
确定是home点附近闪三下紫灯,根本看不出来是6下

网友:
这是提示你 飞机在HOME点附近了,(就是在返航点附近)

网友(2014-04-14):
引用 网友C:
距離返航點8米內都會閃6紫燈...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