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弄了个导航仪的屏幕,6.5寸看看能做点什么

楼主(2014-02-22):
只看大图
r't,双30p的,驱动板好几块,太麻烦了,能找个简单点的av驱动板么,原装的板不知道av接口在哪

网友A:
能配驱动板做显示器吗

网友B:
tb搜“液晶驱动板”
配个无线模块+AV摄像头
就是PFV了

网友C:
看看排线是多少根的,然后上x宝搜对应几寸屏幕的驱动板,回来装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