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购买平衡充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4-02-22):
某宝上下图中的平衡充用起来怎么样啊?准备入个平衡充。在某宝上相同的款价格也相关较大,少的不到150元,多的近300元,所以不知道是有什么差距啊

网友A:
一般50W的充小电池没问题,如果是6S大电池建议至少200W功率以上。买的话找淘宝上销量评价多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50W的充小电池没问题,如果是6S大电池建议至少200W功率以上。买的话找淘宝上销量评价多的就行。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老手常用的是什么平衡充啊?新手,问题多望见谅

网友B:
这个B6是自带电源适配器的,稍微贵点是正常的,从图片看,质量应该不错。

网友A:
我的平衡充都是几年前买的常用的4个,主要看你飞什么飞机了,根据使用需求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B6是自带电源适配器的,稍微贵点是正常的,从图片看,质量应该不错。

差价挺大的,高的近300元,底的才150,光从图片上看就是不知道底价的质量如何。不知道有人买过这种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平衡充都是几年前买的常用的4个,主要看你飞什么飞机了,根据使用需求来。

新手,从固定翼开始。该选什么样的平衡充啊

网友:
买过一个山寨B6不带风扇连商标都没有,精度差不多还不错,目前还在用,当年才100块。

网友:
没有大容量的电池一般B6就凑合了,如果电池多或有大容量电池建议买一个大一点功率的充电器,另外电源功率要大于充电器功率才行。

网友:
我建议你用论坛的搜索功能,看看B6的评价在说吧!如果你是刚入门我建议你入个A6 A9比较实在!

网友:
建议直接入A6或A9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老手常用的是什么平衡充啊?新手,问题多望见谅

这个问题答案是剧毒的,还是别问的好

网友:
如果想***充电用PL8,一般般的用A6就行

网友:
修一哈  便宜的几十元  贵的几千元 远远不止300

网友:
一般玩车的一块跑很久大多会选B6或者其他的,而玩直升机的,一块电就几分钟,要入像B6那样冲那么就当然不行了,大多数都会A6,有点经济实力的或真心想发展下去的,一步到位直接入个PL6 或PL8

网友C:
楼主,图片中是“飞科达b6”有正品和山寨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片中是“飞科达b6”有正品和山寨之分。

难道300的跟150的都是山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300的跟150的都是山寨的

这么和你说吧!正版的B6和山寨的B6平衡效果一样垃圾!所以有人就直接买山寨的当然你这个叫B6AC+不是最原版的B6不能过早的下结论,但是看了他的平衡电流和B6一样就是电流和功率大了。别的还是要等你的测评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东西,跟开关电源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