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大了,找不到精度高点的BB响电压测量器

楼主(2014-02-22):
买了3次不同牌子的BB响了,居然只有一个相对比较准的,多数是有一片或者2片电压差别比较大的,
有没可靠点精度高点的响度响点的BB响阿,

网友A:
万用表 fluke

网友B:
大概就行了吧。差个0.1左右问题不大吧。。。难度你要把锂电放到2.8V

网友C:
买个电显吧··3个BB响都是一个电显的钱了··

网友D:
我的3个bb没一个精准的

网友E:
BB响要这么准干嘛啊?
不要抱怨BB响不准,先检查一下你的充电器准不准吧

网友F:
BB响可以用可调电源加万用表测试,多买几个,挑好的用,不好的送人。实际使用误差不会太大,按照实际电压调整下报警电压就可以了,没必要把电池放电到下限。

网友G:
一分钱一分货,这东西卖你手里才几块钱,你说出厂多少钱,这价钱能出好东西吗
有能力自己改精密电阻,这都设计不差,差的是无件用料

网友H:
几块钱的东西,别对它要求太高

网友I:
差个0.0几影响又不大,楼主要那么准确干嘛

网友J:
如果一个便宜BB响有那么高的精度,那么精准的电量显示器还会有谁要?

网友K(2014-11-13):
上网搜MATEK,比格式还好一些

网友L:
过高的精度在这里P用没有... 除了心理满足之外。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080293658
不知道这东西是否和你的胃口?
注:实际无货,价格乱标的!~

网友M:
bb响就是看个大概的,认真就输了

网友N:
还是要准点好
关键这种不准的是单芯不准,充满电后,有个电芯4.15 另一个就4.25
如果设置报警的话就坑爹了,经常会提早报警啊

网友O:
主要报警,要准万用表测吧

网友P:
看看这个精度是否满意,还可记录放电中最低的电压值。

网友Q:
BB前6节的误差现在就+/-0.02V了,现在也比较准了。网上很多啊

网友R:
没必要那么准,飞行中测的再准,下来电压回有所回升~bb响只是防止过放点用的警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