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带原厂图传问题

楼主(2014-02-22):
我的精灵2代,带着原厂蘑菇头图传,但是显示器上有时候黑乎乎一片,有时候水波纹,飞出300米就断断续续了,不知道大家的图传和我的情况一样吗?另外,显示器看不清楚的情况大家也有吗?黑乎乎

网友A:
我也是大疆原装图传,也是大概300多米高就花的厉害,从1米开始就偶尔黑一下,因为我不是不蓝屏雪花屏的。

也想知道该如何解决,按说这图传不便宜,不应该啊,有个朋友简易我接收天线换平板,没有研究

重庆天气一直不好,等天气好了,再去测试下,看看如何解决了

网友:
DJI图传真的这么糟吗,正想如一个呢?

网友:
我的也是一樣求解!

网友:
买个平板就解决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平板天线?多少db?什么型号?

我的大疆也是会是不是黑屏,又很快恢复。300多米高就比较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板天线?多少db?什么型号?

我的大疆也是会是不是黑屏,又很快恢复。300多米高就比较花了。

14DB  90元可以买到,大部分买20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DB  90元可以买到,大部分买200元左右

这方法真的有效吗?我也是原厂DJI图传 效果很不好!
这样改平板,你最远飞到多少?画面怎么样?干扰嘛?谢谢

网友:
你们把发射安装在精灵的什么位置呢?

网友:
我的DJI 5.8G图传也是这样,画面时有时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大疆原装图传,也是大概300多米高就花的厉害,从1米开始就偶尔黑一下,因为我不是不蓝屏雪花屏的。
...

我phantom2上的dji5.8图传,在100米范围内也会时不时的屏幕雪花或者闪动,请问这是频道没选择好,还是有干扰。还是什么情况呢,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phantom2上的dji5.8图传,在100米范围内也会时不时的屏幕雪花或者闪动,请问这是频道没选择好,还是有 ...

先看一下 图传接受上的LED灯 闪烁的频率和颜色 是不是和发射上面的 一样。。。。安装平板以后要对着飞机效果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phantom2上的dji5.8图传,在100米范围内也会时不时的屏幕雪花或者闪动,请问这是频道没选择好,还是有 ...

我的也是这样的情况,有时候飞出100米左右就开始有雪花或闪动,然后就不敢飞远了,赶紧回航,大疆原厂5.8G图传,频率是2通道,发射和接收都一个频率,说明不是说1.2KM的距离吗?还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DB  90元可以买到,大部分买200元左右

这个好用吗?

网友D:
楼主可以上一张飞机与图传的安装照片,图传的信号传输对周围的飞行环境也有较高的要求,可以尝试调整蘑菇头,更换传输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上一张飞机与图传的安装照片,图传的信号传输对周围的飞行环境也有较高的要求,可以尝试调整蘑菇 ...

就是这样的,可以吗?另外调频怎么调,我知道接收器怎么调,发射机的没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上的把磨茹头换到另一面,据说磨茹头离指南针太近会干扰指南针信号。我的也是和你差不多,但把IOSD放 ...

平板天线的效果拭目以待,记着给我回个消息,说一下效果

网友:
我用的是柏通400mw,也有这情况。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也一样,十米开外就开始闪了。。。

网友:
试过独立电源、加LC抗干扰,都没用;远离遥控器1米,问题就解决,现终于明白有的大侠拿个三脚架看图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上一张飞机与图传的安装照片,图传的信号传输对周围的飞行环境也有较高的要求,可以尝试调整蘑菇 ...

的确,飞行环境影响挺大,这次到日本飞了几次,屏幕不闪烁了,雪花也很少了,原来在南京飞的各种雪花,各种闪烁,真是环境不一样啊!国外的空气就是好,天也蓝,没有雾霾,各种爽!!

网友:
偶的也不好,等待好办法

网友F:
蘑菇天线是同轴的,图传说明书上明确标注了尽量不要弯曲。另外安装角度可以参照说明书。同时尽量离指南针模块远一点,几个设备之间也最好不要叠加安放,各自独立比较好,电磁环境本身就比较复杂了,所以安装位置很重要的。图传说明书在DJI官网有下载,好像是在精灵的页面里面,找找看。如果是iosd mark ii,可以直接用遥控器远程切换图传频道,mini osd好像没有这个功能,但直接图传接受上面也可以设置我记得。
DJI的图传还是很可靠的,调整一下安装位置,应该会有改善,当然最好是给图传配置独立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蘑菇天线是同轴的,图传说明书上明确标注了尽量不要弯曲。另外安装角度可以参照说明书。同时尽量离指南针模 ...

大疆的技术说这个天线是可以弯曲的!他们的说明书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疆的技术说这个天线是可以弯曲的!他们的说明书搞错了!

这个有角度限制的,说明书并没有错,好好看看吧。

网友:
你可以打电话过去问!我问过!他们的回复是他说可以弯就能弯!本身这个天线就不行!就是让大疆技术来按照他们的最有利条件来安装调试也不敢保证不雪花不闪屏!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说明书哪敢不看!装机都是反复咨询确定才敢下手。掉下来你又不赔我!我只不过实话实说!

网友:
看来是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上一张飞机与图传的安装照片,图传的信号传输对周围的飞行环境也有较高的要求,可以尝试调整蘑菇 ...

大疆你这回答根本就不靠谱,完全不能解决用户的问题。

我之前跟各位的问题一样,400米画面就糟糕透了。
然后听了坛子里前辈的建议,换了14db的平板。现在1400米以上随便飞。
你们可以看我之前发的求助帖。

网友:
是不是发射功率问题?

网友:
希望更多飞友来确定一下平板天线的威力,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上的把磨茹头换到另一面,据说磨茹头离指南针太近会干扰指南针信号。我的也是和你差不多,但把IOSD放 ...

平板能好用吗

网友:
买了个120元那种的天线,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
楼主换的是14db的平板哇?  我也准备入手一个。

网友I(2014-03-27):
引用 网友H:
大疆你这回答根本就不靠谱,完全不能解决用户的问题。

我之前跟各位的问题一样,400米画面就糟糕透了 ...

请提供14db的平板天线的关键词

另外该天线是换发射机还是接收机?可否发你的安装图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提供14db的平板天线的关键词

就是淘宝上120左右的那种,没有外壳的天线,接收端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提供14db的平板天线的关键词

mxahz.taobao.com这家

网友:
引用 网友J:
mxahz.taobao.com这家

今天已下单购买,发北 京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