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越690配3508KV380 和KV700有啥区别?谢谢各位。

楼主(2014-02-22):
求教飞越690配3508KV380 和KV700 各配多大桨, 效率,悬停时间,抗风性能等方面的区别,谢谢

网友A:
KV380适用6S电池和大桨 在飞越690上适用不合适 飞越690最大使用13寸桨 一般使用1238的桨在飞越上是最好的 所以选V3508kv700

网友:
楼上解释得好

网友:
搞个900的大机架就能用3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380适用6S电池和大桨 在飞越690上适用不合适 飞越690最大使用13寸桨 一般使用1238的桨在飞越上是最好的  ...

楼主:
kv700的是不是用3s的电池。悬停时间是不是短了

网友:
我飞的就是飞越680 我用恒力4225kv610 铂金30A电调 用4S5200电池 你要用6S电池的话一块6S5200的重量超过两块4S5200 这样重量增加 效率也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kv700的是不是用3s的电池。悬停时间是不是短了

V3508KV700使用4S电池 3S电池电压低了 满载符合估计得90%的油门才能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508KV700使用4S电池 3S电池电压低了 满载符合估计得90%的油门才能起飞

我看kv380用13的桨拉力和效率都挺高,700的拉力小了点

网友A:
KV380何止13寸桨 15寸都可以了 你要飞越680你就上600~700kv的电池用4S 电池 否则用大轴距机架 那个完全是败家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508KV700使用4S电池 3S电池电压低了 满载符合估计得90%的油门才能起飞

4s和6s的电池重量差了400多克,平均到六轴上每轴多70多克,6s的电流小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380何止13寸桨 15寸都可以了 你要飞越680你就上600~700kv的电池用4S 电池 否则用大轴距机架 那个完全是败 ...

如果用4s电kv580的是不是效率高点

网友A:
老老实实用大家的配置 飞越690机架 配朗宇3508kv600~700的电机上4S5200的~10000mah的电池 kv380不是在这个机架上用的 380用13寸桨在这个机架上没效率 炸鸡的节奏 明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用大家的配置 飞越690机架 配朗宇3508kv600~700的电机上4S5200的~10000mah的电池 kv380不是在这个 ...

嗯,明白了,我不懂,没弄过多轴,谢谢啊,

网友:
加qq吧 你的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