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合发动机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4-02-22):
断断续续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把大金星装好了,下午一个人磨合发动机发现几个问题,加油管在磨合的过程中一直往外冒油,我已经用螺丝把加油管堵住还是不行,油门加的越大冒的越厉害,之前装那个油箱的时候加油的那根铝管子不小心剪短了些,比增压管和化油器的管子要短0.5CM左右,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再一个就是在磨合的过程中感觉发动机里面有金属的撞击声,磨了一箱油后感觉要强一些,自己又不敢乱拆发动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发动机怠速的调整,大油针我是按说明书调的1.5至2圈之间,小油针是出厂状态未调,我把风门放到2MM左右,怠速非常的高,感觉把机翼装上后都能飞起来了,是不是等磨合完了后按先调大油针再调小油针来进行调试呀?请老鸟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
富油磨合冒油是正确的。
发动的调整在论坛搜索一下吧,太多类似贴子了。
如果发动机有异响哪就一定要拆开看看了,顺便清洗一下。甲醇发动机不复杂的,大胆拆吧。
副油针出厂值先不要乱动,调乱了初学者很难调好。

楼主:
坛子里调油针的方法我都倒背如流啦,只是没有具体实践过,我想问下这种情况是不是要等磨合完后再进行调试呀

楼主:
今天下午又磨合了2箱油,发动机的异响没有了,但怠速还是太高,风门2mm的开度估计能赶上大家的中速油门了,按理说怠速油针出厂设置的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呀

网友:
风门开1MM看看

楼主:
风门再开一点的话直接就高速了,我分析是不是发动机漏气造成的,因为这台发动机的曲轴后盖有颗螺丝拧滑丝了,我把滑丝的的那个眼子打穿后换了根长一点的螺丝穿过螺母固定的,但还是拧的不是很紧,因为螺丝是斜着插进去的,拧的太紧的话把螺丝的螺纹拧坏了,应为这我拧坏几颗螺丝啦

网友:
楼主什么发动机,用什么油都没说清楚。。。这个差别很大;
另外,加油管的话,买一个专用的油管堵头,用那个堵基本不会再出油。

网友:
加油管冒油 的问题 找个夹子就解决了!
发动机调节有帖子,自己看!

网友:
加油管用油管夹夹紧     油门越大越冒油  是因为油门大了  排气量也大了。排气管有个管子是给油箱加压的。 懂了吧

网友:
学无止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