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做3D动作选DFC还是FBL

楼主(2014-02-22):
求教各位大神,小弟基本动作已熟练,现在想飞3D动作,不知道选DFC好还是FBL,高手们就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都差不多,我只飞过FBL感觉挺灵活的

网友:
区别不大,何况楼主目前不是高手。

网友:
确实区别不大,有什么用什么飞。

网友A:
看你怎么炸了!如果你的习惯炸旋翼头!那就选FBL吧!如果不经常炸鸡那就DFC !我的就是DFC 调试比FBL 方便!  动作更灵活直接

网友B:
有多熟练?其实什么旋翼头起码能练到自旋翻不用换。有副翼练习效果更好。

网友:
老老实实的用FBL吧。。你这样问就知道你适合FBL!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

网友:
恭喜楼主进军3D

网友:
有相位臂的 更保护舵机  ~~~  DFC 的更跟手 敏捷~不过炸鸡 十分~~

楼主:
还是选 DFC吧,听起来好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多熟练?其实什么旋翼头起码能练到自旋翻不用换。有副翼练习效果更好。

我现在的就是有副翼的,练翻滚都是高空,不敢在低空....呵呵

楼主:
谢谢,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多熟练?其实什么旋翼头起码能练到自旋翻不用换。有副翼练习效果更好。

现在只会惯性翻滚和悬停。

网友:
FBL吧  省银子

网友:
DFC翻转更快更灵活。FBL比DFC精度高,震动小,更稳定可靠。

网友C:
DFC由于旋翼面可以很低,做3D动作特别是翻滚会更干脆利落点,如果LZ很在意这一点那就用DFC,否则就果断选择机械结设计构更合理的FBL。

楼主:
引用 网友C:
DFC由于旋翼面可以很低,做3D动作特别是翻滚会更干脆利落点,如果LZ很在意这一点那就用DFC,否则就果断选择 ...

多谢!

网友D(2014-03-30):
恭喜楼主进军3d

网友E:
有相位臂的 更保护舵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