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问题

楼主(2014-02-22):
本人玩儿直机的,替弟弟问一个固定翼的问题,今天我们去飞,他的固定翼刚飞第二电时候接通电池,就没有动作了,似乎是接收不到发射机的信号,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事KT板的固定翼,请前辈们指教,最好还有具体的美国手的舵机与接收的链接细节,多谢,控是天地飞6

楼主:
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从新对了好几次频还是不行,接收机上的黄灯慢闪,发射机上绿灯长亮

网友A:
这个通道可以自己编 但是3通道永远是油门  其他按自己的习惯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道可以自己编 但是3通道永远是油门  其他按自己的习惯设置就可以了

多谢了,您帮忙分析一下卫生么接收不到信号呢,是接受坏了?第一块点还是好的,第二块就不行了

网友:
对频后正常的话接收机是不闪的

网友:
拿分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