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加装nrf24l01成功飞fbl100,附上接线参考(ht8高频头打算出了)

楼主(2014-02-22):
周末两天 用dan疼的ht8高频头调机机调不出来,
干脆直接加装nrf 射频模块
搞了1个晚上
成功试飞了
fbl100 手感好啊

这周末用某山寨哈伯森h107的小四轴测试改控后的控制距离,功率设为10mw,飞到30米之外都快看不见了仍然有效控制。
用的还不是下图的2.4g专用天线,只是某宝卖家帮忙焊上的软导线天线,按卖家的说法,能控100多米。
所以ht8高频头就成了累赘,要出掉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1762&extra=

某宝的nrf模块:

有买某宝以上这款模块的童鞋可以参考下面:

感谢 younickchen  大神以下描述,让偶可以直接对照接线。

”devo10控装高频头的教程确实没有,本人也是自己琢磨过来的
不说控上的引脚了,直接用数字告诉你吧
1:对好控的方向:打开控的后盖,露出高平头,天线向前
2:认识控的高频头引脚数量:上下分两排,每排5针,共10针;第一排(上面一排)第一针、第二排(下面一排)全部不用;共计6个引脚不用;仅用第一排(上面一排)2至5号引脚。
3:控上引脚                            高频头引脚
     1-2                                  sck
      1-3                                  gnd
      1-4                                  mosi
      1-5                                  miso
      vdd                                 vcc
      vdd                                 ce
      tck                                  csn
以上控上的引脚和高频头上的一一对应焊接即可
4:高频头的天线可以穿过原来控的天线槽里
注1:建议新高频头可以焊接引线,控上主板上的vdd、tck引脚可以焊接引线,原来高频头上不建议焊接。本人使用网线制作,在新高频头的引脚接到原控高频头的引脚时是用网线直接插入原高频头引脚插槽内,再将原控高频头引脚插入插槽,这样不容易损坏原控高频头。
   2:控上tck这个引脚没有标注,原控拆下高频头右边有个tms的引脚,tms引脚下面一个引脚就是tck引脚
   3:新高频头上的irq不用管,空着“

补充下控上用到几个引脚图,感谢rctw某大神提供:

我接是tck,tms没试过。
vdd就是那条红色线连着的引脚

楼主:
驰远的技术支持今晚就下班了,早知道不到什么官方店买了
只好到这里向魔友大神们求助。

网友:
确实我也不懂。

网友:
原装控最省心。

网友:
是不会中的,我的mcpx也是这样

网友A:
本来就是不回中的,三轴陀螺仪就是这样

网友B:
插头位置不要动喔,不然就算方向对了修正也是反的
记得是单颗舵机方向不对就单个通道反向
十字盘方向不对在混控里将数值调成负值
fbl100由于混控是通过遥控器完成的,所以调机需要参考一部分有副翼调机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位置不要动喔,不然就算方向对了修正也是反的
记得是单颗舵机方向不对就单个通道反向
十字盘方向不对在 ...

不是单个舵机不对,如果仅仅是这样,通道反向或者斜盘混控就能解决

网友C:
楼主不要随便的把100的舵机接口调换了,100出厂时所有配置接口都是预设好的,随便调换的话可能会造成错乱,你100这个问题好像是升降和副翼通道的正反设置没设好才会这样,我用D7E玩时副翼和升降的正反搞错过就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要随便的把100的舵机接口调换了,100出厂时所有配置接口都是预设好的,随便调换的话可能会造成错乱, ...

通道反向、斜盘混控都有试过。。。

举个例子吧,我把斜盘混 控的  AIL 设为0,  ELEV 设为 40%(比如说),

这种情况下,我打升降舵,
理论上,机机的前面两个舵机运动方向得是一致的,同时后面那个舵机朝着相反方向运动,带动斜盘 前后摆动。

但我的机机按出厂的舵机接线,在以上情况下,后方的ELEV舵机和前方的PIT方向是一致的,AIL舵机和另两个方向相反,这样斜盘根本不是在前后摆动。

这我就不理解了。

楼主:
控太多,也不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道反向、斜盘混控都有试过。。。

举个例子吧,我把斜盘混 控的  AIL 设为0,  ELEV 设为 40%(比如 ...

D10我手上没有,我以为D7E的设置也跟D10差不多的,你可以去询问一下用D10玩FBL100的朋友看看能不能解决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道反向、斜盘混控都有试过。。。

举个例子吧,我把斜盘混 控的  AIL 设为0,  ELEV 设为 40%(比如 ...

看看我的100这是高频头模式没选对。

网友E(2014-04-11):
请教一下楼主

      1-2                                  sck
      1-3                                  gnd
      1-4                                  mosi
      1-5                                  miso
      vdd                                 vcc    (这里2个vdd,意思是2两个都并联吗?还是控上有2个vdd的焊点?)
      vdd                                 ce
      tck                                  csn

我刷了4.0.1版本的固件,hisky前面有*号,无法使用,这是怎么回事?还是说我高频头没有接好,所以有*,如果接对了*号就自动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

      1-2                                  sck

1. vdd只有一个

2. 前面有*号的是因为 固件file system 里的tx.ini得改一下。

我的是这样的,前面可能是有分号什么的得去掉。a13对应tms, a14对应tck

[modules]
  enable-cyrf6936=B12
  has_pa-cyrf6936=1
  enable-a7105=A13
  has_pa-a7105=1
  enable-cc2500=A13
  has_pa-cc2500=1
  enable-nrf24l01=A14
  has_pa-nrf24l01=1

网友E:
引用 楼主:
1. vdd只有一个

2. 前面有*号的是因为 固件file system 里的tx.ini得改一下。

enable-nrf24l01=A14
  has_pa-nrf24l01=1

也就是把 tx.ini的nrf24l01按照你的改一下,然后你说A14对应tck,也就是接TcK接线哦
cc2500 的话就接A13 tms

vdd就2根线都接到同一个焊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enable-nrf24l01=A14
  has_pa-nrf24l01=1

没错

网友:
kds这个老控··真熟悉·

网友E:
根据教程,我的金星小四轴和FBL100都成功起飞了,
小四轴的一键翻滚应该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
我也留下了这个高频头在控里,虽然没有了FBL100的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教程,我的金星小四轴和FBL100都成功起飞了,
小四轴的一键翻滚应该在哪里设置呢?

一键翻就算了吧。

加些油门,升降或副翼瞬间打到最大,小四轴就翻了。

把3d模式下的 升降和副翼 舵量比正常模式大些,在d/r exp里设置
正常模式小舵量可以控制得很准确,比四通锤子机强多了。

网友(2014-05-19):
“在新高频头的引脚接到原控高频头的引脚时是用网线直接插入原高频头引脚插槽内,再将原控高频头引脚插入插槽,这样不容易损坏原控高频头。”我准备入D10控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不是D10的原控高频头针脚是插入到插槽中的,可以拨出来的,我看图中是焊上去的,是不是这个图并不是楼主自己控的图?

网友(2014-10-20):
请教下 要是接错了 会不会烧控啊。。。

网友F(2014-12-08):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的100这是高频头模式没选对。

朋友,你好,KDS的k-7xII控该选择Futaba模式,还是JR,或者是最后一个华科尔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你好,KDS的k-7xII控该选择Futaba模式,还是JR,或者是最后一个华科尔啊?谢谢了!

KDS的k-7xII控选择Futaba模式。

网友:
感谢!朋友你好,设置了futaba模式,舵机运动对了,但不知十字盘参数是不是设成:ale-36,ele-36,pit-36,油门推到上端十字盘会向上倾斜(不知如何解决),另外好像没有升力(螺距变化),是不是我设成单舵机模式的原因,也不知要设成直升机的 HP1: 传统的单舵机直升机还是HP3: 120度CCPM 斜盘直升机,非常感谢!
试出来了!3舵机模式,ale+36,ele-36,pit+36,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