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433失控保护失效的再次遭遇,60km/h撞墙炸机。炸机图片;数据真相。以及最终解决

楼主(2014-02-22):
不久前有人就反映过非凡433失控保护失效,我当时已经订购了非凡433,尚未到手,我就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了一下这个问题,并准备到手后着重测试一下失控保护功能。

可是测试的结果真的很惨,这是我入魔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炸机。机架机臂全部报销,承受撞击那个角落的电机严重变形,已经无法转动了,5000mah电池变形,图传天线底座断裂,数传天线底座都断了。3M双面胶贴在机架上的飞控,四合一电调,GPS 全部掉下来了。丢失BB响一个。所有幸存的器件还未做测试,不知道是否损坏。

===================================================================

实测过程:

四轴原来是天地飞7直接遥控的,由于受到1.2G图传的严重干扰,购入非凡433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安装好433转发基站,更换四轴上的接收机之后。在地面进行了多次失控保护测试,所有的飞行模式转换都是正常,于是今天白天进行实际飞行测试。

APM飞控只需要在失控的时候在油门通道3上输出一个975以下的PWM信号,就能自动返航了,其他通道都无所谓的。

我也是设置了非凡433接收机在失控的时候,在通道3输出900。2.4G接收机在失控的时候,也在通道3输出900。

第一块电池,测试直接关控,返航正常。 断433发射电源,返航正常。然后手动飞了飞,反应速度还可以,觉得挺满意。

第二块电池,测试断433发射电源,四轴没有开始返航,反而高速的飞向旁边的居民楼,直接撞在了阳台的角落的柱子上,差点撞到玻璃。

撞击发出巨大的声音,然后掉落地面。一地碎片啊。

====================================================================

Log分析
感谢APM的Log,让我们可以重现事故发生的过程:

在Log中可以看到,非凡433接收机在发射机断电后,输出一组错误的信号。

433发射断电之后,油门3通道并没有按照预设的降低到PWM900,而是位于50%油门。

5通道的输入值将APM飞行模式被切换为定高飞行模式。

1,2通道的输入值命令飞机以30多度的倾角持续飞行。

GPS记录到撞击前那一刻,已经加速到60公里/小时。

=================
就在这次事故发生的7分钟之前,第一块电池的时候,接收机还能正确的失控保护。

在这7分钟我基本上一直在手动飞行,以定高模式,30多度倾角飞行也做过。估计就是在这一瞬间,非凡433接收机将此时的遥控舵量重新学习成了失控保护的舵量。造成了最终的悲剧。

这个理论,也能完全解释下面这个帖子中,楼主的遭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3654
估计就是楼主在正常飞行过程中,接收机被重新学习了失控保护,而此时的舵量,是一个正常往前飞的舵量。 于是在飞远真正失控之后,接收机仍然输出继续往前飞的舵量。造成丢机。

====================================================================

最终解决:

本人也是做通信开发工作的,我和非凡的技术开发人员讨论了一段时间,觉得有两种可能性造成这种错误。
1:在正常飞行过程中,发射机上的按键被人意外按了1.5秒,这样,接收机会被重新学习了失控保护。
2:天杀的非凡,数据传输的时候,数据校验居然只校验了舵量,居然没有校验这个数据包是干什么的。也就是说在无线电受到强烈干扰的情况下,接收机有可能会把一个正常传输遥控舵量的数据包,识别成为一个重新设置失控保护的数据包。然后悲剧就要发生了。

非凡反映也很快,两天后就放出了根据上面两个意见修改之后的升级程序,升级之后,接收机只有在第一次加电的时候才能设置失控保护,正常工作期间,一律不接受重新设置失控保护。数据的CRC校验据说也加上了。

升级程序之后,再测吧。

再次为我的粉身碎骨的四轴默哀。

网友:
技术控啊 强人

网友:
可以把设置失控保护的触发条件 苛刻一点不是特别规律  。。这样就算干扰也能不受影响 最多影响舵量

网友:
我以为直接扔了…………

网友:
APM的log多方便啊。。。

网友:
LZ强人,我也回去升级个

网友:
严谨的作风!!!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以身犯险的测试,感谢提供那么重要的飞行记录和测试数据,才得以让我们修改了非凡433这个偶尔失控保护失效的BUG,给以后用非凡433的用户增加了一份安全,使我们的产品更加成熟稳定,我们会听取每一位模友的意见和建议继续打造高性价比的产品来造福模友,最新的固件在我们非凡官方QQ群群文件里面有下载,群号:299769755,请大家及时升级来杜绝此BUG。在这里也对楼主炸机的遭遇深表歉意,特送您433接收机一只,虽说不能完全弥补您的损失,也算是给个小小的安慰吧。

网友:
默哀 今天我刚学设置失控返航就差一点丢机!找了两个小时,期间爬房顶、钻篱笆、绕树林、穿果园,即将绝望的时候终于发现了飞机。除了损失一个桨夹一支桨,机翼振出一道缝,其它再无损伤。真是不幸之万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以身犯险的测试,感谢提供那么重要的飞行记录和测试数据,才得以让我们修改了非凡433这个偶尔 ...

没用过非凡不了解程序,但看到过群里模友发的拆解图,用几块钱这样的管子做后级憋功率,不怕持续发射,长久用出问题啊?

网友:
这样的帖子一定要顶

网友B:
诶。。。你们不早点发出来。。。我为此丢了2套机机。。。开先还以为是飞控的问题。。和反航没设好。。。。现在看来是飞凡433的问题。。。。。我比窦娥还怨啊。。丢的莫名其秒的。。。。。。。。
接失控都是搞好了得哈。。。。都飞了几天的。。。。丢的莫名其秒的。。。。。飞凡你还是该补偿哈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诶。。。你们不早点发出来。。。我为此丢了2套机机。。。开先还以为是飞控的问题。。和反航没设好。。。。 ...

其实丢机的原因太多太多,也不能丢上都怪在433上,失控保护失效并不是说每次都出问题,只是很小的一个几率

网友:
最需要的就是这种细致的技术分析,而不是漫天的漫骂

网友:
那些因为你的433导致丢机的模友一定也不少,你也得给个说法啊

网友:
佩服楼主能用理性的态度去解决问题

网友C:
非凡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失控保护,而是过热!夏天到了,小心呀!

网友:
我也说说我的A控433的情况,装的小胖子,A控和A控433,1w5.8g的图传,飞了大概8分钟,俯冲有油门炸鸡,不知原因啊,在炸鸡前的飞行也使用过返航,A控发回去检测是没问题的,看了你的分析,可能也是有这个可能。我回去也试试多次使用返航看是不是就保持之前某个飞行状态

网友:
你厉害,飞四轴也用增程!

网友D:
楼主节哀,我的虽然是切糕,但是看了这些还是害怕!偶在那个丢机贴里早就说了,在地面用最笨的办法,反复在失控的边缘测试接收机是否能正常输出失控PWM信号。
不过幸运的是偶用的APM飞控 ,现在决定每次飞固定翼都开启地理围栏,管他什么接收机,飞出围栏范围、高度不够、过高统统给我回来,没电炸机你也得给我炸在HOME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凡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失控保护,而是过热!夏天到了,小心呀!

过热那你用的肯定是最早的那种版本,后来14针版的是单片机间歇性控制功放的开启和关闭,也就是发送数据包的时候才开启一瞬间功放,一组数据包发送完毕立马就关闭了功放,默认一秒是发送50次数据包,功放开启的时间远远小于关闭的时间,所以已经没什么温度了

网友:
走别人走过的路,让别人去炸机去吧

网友:
绑定接收机和锁定失控返航信号很重要。
山寨接收机往往就是这个环节出问题!

网友:
非凡433同样的问题丢机的飘过。。。 发帖不专业,没人关心,也没人送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节哀,我的虽然是切糕,但是看了这些还是害怕!偶在那个丢机贴里早就说了,在地面用最笨的办法,反复在 ...

确实,用切糕也不代表你可以放心使用。中国的产品都是这样,研发出来之后,拿用户做测试。边卖边改。用户都是小白鼠。
也是通过了此次事件,真正的领会到围栏的作用。原来想反正有失控保护,遥控的范围不就是围栏嘛。

今天回去把围栏打开。

网友B:
我是丢了两个的。。。都用的是飞凡433.。。。第一次飞丢的那套是APM。。。。我打反航。。他给我锁在航点模式。。。。。再关433还是航点模式。。。。。飞久了。。丢在离家1500米处。。就是找不到。。。飞丢前一天我是飞的好好的。。。。啥子功能都搞好的哈。。。。第2次是飞7公里远打反航。。。没图像。。。。心里想没问题。。。。等了10分种还没回来。。这哈人慌了。。。有在等了10分种。。。。。还没回来,   就把遥控图传带到车上去找。。。。边走边看。。。。中途关了哈433.。。。。沿途看图传。。。。都过了40多分种又看到图像。。。数据是里家5公里。。。。飞了37公里。。。。返航模式。。高度40.。。。电量4300.。电压9.3伏。。。。。。。。然后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丢了两个的。。。都用的是飞凡433.。。。第一次飞丢的那套是APM。。。。我打反航。。他给我锁在航点模 ...

我所遇到的问题是接收不到信号后发生的。

如果有信号,打返航,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飞丢的都是一个地方。。。。应该是没应该没失控。。。。。距离不远啊。。。。第二次可能失控。。我把发射放地下。。。。飞到大楼后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以身犯险的测试,感谢提供那么重要的飞行记录和测试数据,才得以让我们修改了非凡433这个偶尔 ...

哈哈不错,虽然我用切糕的,,,不过对你的态度表示敬意,加油,,

网友E:
强人!我的做法是 果断丢掉非凡 我的500块  舍不得来也要舍了 比机机飞丢强   结论是:非凡就拿我们买家当小白 。教训是: 再也不支持这类开源作坊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强人!我的做法是 果断丢掉非凡 我的500块  舍不得来也要舍了 比机机飞丢强   结论是:非凡就拿我 ...

非凡也没有开源,相比成本只是卖的稍微便宜,还是以卖钱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凡也没有开源,相比成本只是卖的稍微便宜,还是以卖钱为主

拿人家开源的东西自己小改改就卖钱,就拿买家当小白 可恶的非凡   一念之差啊  多花100块入个切糕  好歹人家已用了好长时间

网友:
感谢楼主为我平反。很多人都说我是托,我死胖子丢机损失了6000 非凡连跟毛都没赔偿给我,现在使用切糕,飞了10天没在出现以前那个情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以身犯险的测试,感谢提供那么重要的飞行记录和测试数据,才得以让我们修改了非凡433这个偶尔 ...

我现在用的RMILEC 的433,没有用过切糕和非凡,不过就非凡的态度和对用户的负责上来看,我感觉非凡是能走长远的,本人玩FPV多年,关于飞机的失控,这个是多方面的,因为FPV载机是多个电子设备的集合体,越复杂的东西出故障的点就越多,还有和每个飞手的安装焊接工艺,起飞前的检查准备都是分不开的,而每次炸机或掉机都是不能完全查找到原因的,出问题,大家不能一味的埋怨设备,还得一起心平气和的探讨找原因,为此我觉得楼主这点做得很好,而非凡也做的很好,希望大家在浓烈的技术氛围中查找原因,共同为我们广大模友造福,非凡的负责,让我有种信任感,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也加入非凡的用户群。。。。。。在此感谢楼主为模友找到原因,希望大家在快乐的氛围中享受FPV的乐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用的RMILEC 的433,没有用过切糕和非凡,不过就非凡的态度和对用户的负责上来看,我感觉非凡是能走 ...

和非凡聊到损失,马上挂电话,还负责,情况我都发到技术员手机了过了好久才回复,反正不敢用了,怕怕了,现在已经上切糕了,使用10天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和非凡聊到损失,马上挂电话,还负责,情况我都发到技术员手机了过了好久才回复,反正不敢用了,怕怕了, ...

我个人觉得失控这个原因没有证据怎能谈赔偿,况且你飞飞机就预示着要有心理准备承受损失,万一不是433的原因导致你炸机,万一是电调,舵机卡舵,飞控死循环,还有当地电子环境,没人敢保证电子产品百分之百不出问题,一来就赔偿,我想任何商家都反感的,主要是出问题一起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非凡聊到损失,马上挂电话,还负责,情况我都发到技术员手机了过了好久才回复,反正不敢用了,怕怕了, ...

你如果没有像我的帖子里面这样的确凿证据,别人才不会相信你呢。
他们只会把认为一个飞机丢了,随便怪设备有问题的人。

知道非凡的技术人员对于你的帖子什么态度吗?态度就是:“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切换不过来呢,明明应该能切换过来的啊。到底哪儿有问题呢?”

网友:
悲剧的四轴

网友H:
楼主节哀,大不了从头再来。
我好奇 450 的四轴有必要增程么?
原本就重的 fpv设备,再加上增程机,能续航多久呢?
不要拿悬停时间当全速往返时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节哀,大不了从头再来。
我好奇 450 的四轴有必要增程么?
原本就重的 fpv设备,再加上增程机,能续 ...

四轴换增程,又不增加重量的。就是原来的2.4G接收机更换为433接收机。

地面设备倒是增加不少,我全部集成到控箱上了。

出门一手控箱,一手飞机。

控箱打开,拿出控,剩下的控箱就是地面站。

网友:
虽然数值看不懂,但是还是挺同情你的

网友:
四轴没必要用433增程吧

网友:
本来打算入433,看了这两个贴,又纠结了。。。。

网友:
如果弄这类产品的,每次发现bug后,都要考虑是不是后面有人会也一起来问责,那还真会有隐藏bug的想法,所以,大家,能理解就理解,技术是没有完美的,一个东西真的要做到啥问题都测试完了才开始卖,那只有财力雄厚的公司有这能力,售价也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他们又要考虑出来后给人轻易模仿……所以,这些东西……

网友:
还好我的是第一批切糕一直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主以身犯险的测试,感谢提供那么重要的飞行记录和测试数据,才得以让我们修改了非凡433这个偶尔 ...

厂家太负责任了,虽然是把风险留给了模友,但是能挺身站出来指正自己的不足,还是值得赞扬的厂家,可惜我不懂怎么用,也一直想弄一个,怕的没有人指点。

网友:
楼主高人,商家应该给予补偿或奖励发现的这个bug!

网友:
支持这种以事实说话,分析解决问题的人,支持你!

网友I:
看了一下楼主发的数据,可是没有gps的信息,我个人怀疑有可能是gps信号问题,在楼主测试返航之前gps的信号丢失或被干扰,1.2图穿干扰gps是众所周知的,而且1.2用在多轴上更是危险大增,不知道楼主apm在返航时如果丢失gps信号设置的是转换到什么模式,如果设置的是气压定高,那由于gps的信号丢失,然后飞控自动转换到气压定高,楼主的控还关了,所以炸鸡,以上是我个人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一下楼主发的数据,可是没有gps的信息,我个人怀疑有可能是gps信号问题,在楼主测试返航之前gps的信号 ...

我的分析,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GPS是工作正常的,60公里的撞墙时速,就是来自最后那一刻的GPS,帖子里面也有图片。

1.2G图传是会干扰GPS,我不断的实验,发现H频道几乎没有干扰,所以才用这个的。

网友(2014-03-24):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用的RMILEC 的433,没有用过切糕和非凡,不过就非凡的态度和对用户的负责上来看,我感觉非凡是能走 ...

说得有理有节,成长都是需要代价的。

网友:
有实体,不错了,节哀

网友:
好奇ING一件事, 擼主有沒有POST上微博, 微信?

有多少人點贊??

网友(2014-05-31):
APM不是用433数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