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种简单的调中点螺距的方法

楼主(2014-02-22):
将桨折向后方,观察桨与副翼是否平行。感觉比机械螺距尺好使!

楼主:
图怎么没了

网友A:
两个大浆在同一角度对折之后是平行就可以,如果是剪刀型说明螺距不等!当然因为一些虚位等的因素,完全平行不太可能,只要差别不是太大都是可以接受的,飞起来也不会有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大浆在同一角度对折之后是平行就可以,如果是剪刀型说明螺距不等!当然因为一些虚位等的因素,完全平行 ...

只有0螺距时 对折后是平行的

网友:
我的副翼不见了。

网友:
这个精度不太够啊 说实话

网友:
原理上就是这样,但前提是没有虚位和双桨,有时候懒得上螺距尺就这么整来着

网友:
外场就地修机可以用,不过前提是桨的精度要高,副翼不能弯。

网友:
看桨夹螺丝 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