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了iosd mini 老师给详解下方位角怎么看呢

楼主(2014-02-22):
觉得方位角挺重要的 就是还搞不明白具体怎么看

网友:
找泡泡老师,

楼主:
泡泡老师在吗?

网友A:
你要是站在起飞点的位置且面向北,JJ在你的左后方45度,高度为H,距离为D的方位,
你要是站在起飞点的位置且面向南,JJ在你的右前方45度,高度为H,距离为D的方位,
你要是站在起飞点的位置且面向南偏西45度,JJ在你的正前方,高度为H,距离为D的方位,

AZ显示的角度是以起为点为中心,以起飞点正北为0度所转动的角度,要正确知道正北在起飞点的那个方位。

DJI这个三位图没画好,中心轴线和正北重合了,应该转一个角度画

不知道这样画,你们是否更能容易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站在起飞点的位置且面向北,JJ在你的左后方45度,高度为H,距离为D的方位,
你要是站在起飞点的位置 ...

老师您的图太惊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站在起飞点的位置且面向北,JJ在你的左后方45度,高度为H,距离为D的方位,
你要是站在起飞点的位置 ...

明白 谢谢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