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我的精灵2图传改装方案,欢迎交流

楼主(2014-02-22):
直接上图,不解释。呵呵

网友A:
能再详细一点吗,包括接线等!正好我也有一个 5.8G/TS832发射机!我先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再详细一点吗,包括接线等!正好我也有一个 5.8G/TS832发射机!我先谢谢了。

你用这个发射机的时候,画面会不会时不时闪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这个发射机的时候,画面会不会时不时闪烁?

给个详细接线图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详细接线图呗!谢谢!

我没用在精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再详细一点吗,包括接线等!正好我也有一个 5.8G/TS832发射机!我先谢谢了。

其实很简单,我就是把iosd mini粘到了图传背面,另外买的fpv hub 线材包也粘到了图传后面,剩下就是联线了,需要焊接四个线头,整合完成后的好处是这个模块对外只有两条线,一个是精灵2出来的数据线,一个是出去连结H3-2d的数据线,相当于把这个整合后的模块串接到了原来精灵2连接h3-2d的云台中间。接线什么就是按照fpv hub 线材包的说明书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这个发射机的时候,画面会不会时不时闪烁?

原来想做个盒子来的,感觉这样更容易散热就作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这个发射机的时候,画面会不会时不时闪烁?

我也是用在这个发射器,会一下黑屏一下又有图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在这个发射器,会一下黑屏一下又有图像

我的就是画面会抖一下,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画面会抖一下,抖一下。。。

反正是不稳定

网友D:
想介绍解说的明白点,图片就给的清楚点详细点。遮遮掩掩的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介绍解说的明白点,图片就给的清楚点详细点。遮遮掩掩的干嘛

特意给你做了一个图片,如果再看不明白我就真没辙了。。。

网友E:
这款图传对温度比较敏感,特别是低温,没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图传对温度比较敏感,特别是低温,没信号的

本人比较小白,第一次搞,没有经验,感觉重量轻就选了,图像不是很清晰,比起监视器接别的视频源清晰度差很多,但fpv算是凑合够用,不知道大疆原厂的图传效果如何(没有见过实际效果),刚才看了vision说明文档,感觉vision的图像挺清楚的,而且第一次发现vision支持飞丢后gps找会,还省得自己加gps定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比较小白,第一次搞,没有经验,感觉重量轻就选了,图像不是很清晰,比起监视器接别的视频源清晰度差 ...

没别的意思。这款图传我也在用,就是前段时间发现到室外飞没信号(北方),拿到室内就是好的,最后发现是温度的问题。估计是晶振没有温度补偿,导致频率锁不住

网友F(2014-06-06):
引用 楼主:
其实很简单,我就是把iosd mini粘到了图传背面,另外买的fpv hub 线材包也粘到了图传后面,剩下就是联线 ...

楼主你好,本人小白~现在也在为连接图传而烦恼,看了你的帖子有点疑问,不知能否指点一下!你买的fpv hub线材配件包里面那个板是怎么与精灵2连接的?需要焊接吗?盼回复~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本人小白~现在也在为连接图传而烦恼,看了你的帖子有点疑问,不知能否指点一下!你买的fpv hub ...

我用的非大疆图传,需要焊接,按说名资料操作,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