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我看看这个电池改怎么拯救

楼主(2014-02-22):
这块电池在最后一次飞过后放着自发热,吓得我差点扔了,后来其中第二块电压变的很低,到现在这个样子,用B6就无法充,用简易平衡充几分钟平衡充就发烫,第二块也能冲到1.5V左右,但不到一分钟又很快掉下来,请高手帮我瞧瞧还有救吗,怎样救呢。谢谢了!

这个是3

这个是3

这个是2

这个是2

这个是1

这个是1

网友:
强行冲在平衡充,不行就把坏的电芯换了。

网友:
放着还能发热? 短路了 》?

网友:
短路的那片没救了,拆掉换成2S的,或者找一片来替换

网友:
只有从组~~~

网友:
第二片已经严重的过放了,没得救啦,赶紧丢掉吧!

网友:
拆开看看线路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换电芯吧。

网友:
整成2S的吧。再配上一节的话不匹配。

网友:
估计是那块电池内部短路了。

网友:
拆掉换成2S的,

楼主:
拆开看了,线路没有问题,想从网上购买一个电芯换上,但现在还没有学会怎么弄,也不知道新买的和旧的到时会不会匹配,现在在找换电芯的教程,哪位前辈有的话不妨赐教一下。

网友:
炸出洞洞了吧,修不好了,就算冲了也会大鼓包。

网友:
没得救啦

网友:
这种测电压器测的电压不怎么准哦····

网友:
用b6,选镍轻模式充,充到10v以上,然后平衡冲。我的电池就是这样救过来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  改成2s当9v控电用  用尖刀小心的破开引线处外皮看到焊点  就可慢慢处理了  祝成功

网友:
不建议新手去  这样那样折腾电池  锂电 危险很大        稍微有点动手能力的话 吧 坏的 哪片电池拆啦 当控电用      要是 实在不会弄最好  放弃   短路着火 可不是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