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K牌电调设置方法

楼主(2014-02-22):
    买了个K牌电调,说明看不大懂。有哪位高手用过K牌电调的指点下,感激不尽。是用遥控器设置还是用设置卡设置啊,我现在手上没有设置卡。不知道能不能用遥控器设置,这个电调和普通的电调设置方法一样吗?是听电机声音还是闪灯,这次真是束手无策

网友A:
如果不是调BEC电压,没有必要买设置卡。(设置卡一样是坑爹货)
看你这么急,帮你一下。
1)遥控器油门曲线0-100(直线)
2)开遥控器,油门杆最低
3)Jive插上jumper(小黑块)上电,接收上电。
4)听见电机启动音,拔掉jumper,等提示音(一组声音)
5)听电机响一声后,油门杆推到最高,等确认音,然后电机响一声后给JIVE断电。
现在的jive就恢复到工厂设置。

重复步骤1~4
等响4声后油门杆推到最高, 等确认音,然后电机响4声后给JIVE断电。
定速模式设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调BEC电压,没有必要买设置卡。(设置卡一样是坑爹货)
看你这么急,帮你一下。
1)遥控器油门曲 ...

跪谢啊!不过我的是K200A,这个设置方法一样吗?

网友A:
啊。。。Kosmik是不一样的
我也得查查才知道(木有那么贵的K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Kosmik是不一样的
我也得查查才知道(木有那么贵的K牌)

谢谢啦!

网友:
在官网上看了一下说明书。 也没看太懂(主要是没有kosmik,光看说明书太抽象)
要不你把帖子转到电直区吧,哪里人比较多。。。。

网友:
kosmik设置跟120时一样的,只不过拔跳线改称动按钮了。

网友(2014-04-28):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调BEC电压,没有必要买设置卡。(设置卡一样是坑爹货)
看你这么急,帮你一下。
1)遥控器油门曲 ...

定速模式完成,,但不知道这个是定了多少转数啦,请教。

网友:
k200a的电调,设置必须要设置蛋,如果没有设置蛋,bec只有5.5v 上滑音一声是复位,第四声是直升机模式,默认的直升机模式可以飞,油门不能高于80%但效果不能说理想.有设置蛋了,再教你吧.

网友:
电调数据卡里有每一次启动电调的数据,包括转速,温度,电压电流,耗电量,非常清晰,你可以在网上搜搜中文的教程,火星的网站上有具体的中文教程,度娘也搜的到设置的视频,恭喜又一个如了k200坑的模友..

网友(2021-06-30):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调BEC电压,没有必要买设置卡。(设置卡一样是坑爹货)
看你这么急,帮你一下。
1)遥控器油门曲 ...

我拔掉跳线无法进入设置模式,不知为何?jive pro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