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14v电源直插电砖,可行不?

楼主(2014-02-22):
想买个14v电源直插电砖,6a冲有点慢。考虑用什么限流。

网友A:
可以充,但不安全。。。不会限压,也不会停,易损坏电池啊

网友:
我会告诉你 我3s电池 是用电脑电源直冲的吗 我把正负接到T头 平衡头插上BB叫 来看电压 这样充电 人一定不能离开 切记!!!
我到达4.3V左右再拔掉T头的正负极 为什么要到4.3左右才拔掉 因为过一会 电池电压会掉到4.2或以下 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电脑电源加了电压表 电流表 还能看到充电电流 电流会随电压升高 而降低 刚冲时候 有十几A 好爽 比B6还块
10分钟都不到 搞定一块2200的

楼主:
4s电砖冲到3.6v是14.4v。我冲a6的电源是标12v,实际是12.3v。还是比较准的。14v的电源误差也不会大吧,接一个2级管降压应该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