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简易铣床 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楼主(2014-02-22):
这个东西谁用过哦  请教一下有没有改装的潜力呢

产品编号: XJ51B/D1 产品名称: 简易立式铣床 产品类别: 简易铣床 产品价格: 浏览次数: 2043次 一 ...

产品编号:	XJ51B/D1	产品名称:	简易立式铣床 产品类别:	简易铣床	产品价格:	 浏览次数:	2043次	 	  一 ...

产品编号: XJ52/1 产品名称: XJ52/1立式铣床 产品类别: 简易铣床 产品价格: 浏览次数: 1166次 整 ...

产品编号:	XJ52/1	产品名称:	XJ52/1立式铣床 产品类别:	简易铣床	产品价格:	 浏览次数:	1166次	 	  整 ...

楼主:
产品编号:        XJ51B/D1        产品名称:        简易立式铣床
产品类别:        简易铣床        产品价格:
浏览次数:        2043次
一、用途:
XJ系列铣床适用于机械、小五金、汽摩配、电机、纺织等行业进行铣削加工,特别适用夹具、模具、工具以及其它中小零配件的铣削及批量铣削。其广泛的适应性、优越的性能,实惠的价格是中小型企业理想的首选设备。

二、性能和特点:
1、XJ51具有手扳和丝杆传动二种进给,可根据不同的切削用具选择进给方式。垂直升降采用方形立柱,稳定性好,刚度高,可提高切削能力。
2、铣头主轴锥孔均采用标准的莫氏和7:24锥度,供各种刀杆、刀具的连接,从而扩大了使用范围。
3、本系列铣床操作灵活、简单、方便,如配上分度头、回转盘、平口钳等附件可完成铣、钻、镗、插、铰、刻线等工艺,实现一机多用。
4、本系列铣床安装调试方便,占地面积小,操作灵活。
三、主要参数:
工作台面尺寸(长 X 宽)mm:500 X 180
工作台纵向行程(MAX)mm:200
工作台横向行程(MAX)mm:85
铣头垂直行程(MAX)mm:80
工作台T型槽数:3
工作台T型槽宽mm:14
工作台T型槽距mm:55
主轴孔锥度:常规NT30 7:24 ,可供莫氏3号
主轴端面至工作台面最低距离mm:100-180(可供加高40、70、140)
可装刀具直径(MAX)mm:∮200
主轴电机功率(KW):常规0.55KW/6极,高速1.1KW/4极(限用机座为70和80的电机)
冷却泵电机:40W
主轴转速范围:常规320/730,1140,高速420/970,1515(可根据用户要求选配定制)
机床外型尺寸(长 X 宽 X 高)mm:700X 700 X 1500
机床净重(Kg):270

产品编号:        XJ52/1        产品名称:        XJ52/1立式铣床
产品类别:        简易铣床        产品价格:
浏览次数:        1166次
整机含电器、含冷却、3档转速、无手扳、工作台面上拖板650X200、斜塞铁

一、用途:
XJ系列铣床适用于机械、小五金、汽摩配、电机、纺织等行业进行铣削加工,特别适用夹具、模具、工具以及其它中小零配件的铣削及批量铣削。其广泛的适应性、优越的性能,实惠的价格是中小型企业理想的首选设备。

二、性能和特点:
1、XJ51具有手扳和丝杆传动二种进给,可根据不同的切削用具选择进给方式。垂直升降采用方形立柱,稳定性好,刚度高,可提高切削能力。
2、铣头主轴锥孔均采用标准的莫氏和7:24锥度,供各种刀杆、刀具的连接,从而扩大了使用范围。
3、本系列铣床操作灵活、简单、方便,如配上分度头、回转盘、平口钳等附件可完成铣、钻、镗、插、铰、刻线等工艺,实现一机多用。
4、本系列铣床安装调试方便,占地面积小,操作灵活。
三、主要参数:
工作台面尺寸(长 X 宽)mm:650 X 200
工作台纵向行程(MAX)mm:330
工作台横向行程(MAX)mm:150
铣头垂直行程(MAX)mm:80
工作台T型槽数:3
工作台T型槽宽mm:14
工作台T型槽距mm:62
主轴孔锥度:常规NT30 7:24 ,可供莫氏3号
主轴端面至工作台面最低距离mm:100-180(可供加高40、70、140)
可装刀具直径(MAX)mm:∮200
主轴电机功率(KW):常规0.55KW/6极,高速1.1KW/4极(限用机座为70和80的电机)
冷却泵电机:40W
主轴转速范围:常规320/730,1140,高速420/970,1515(可根据用户要求选配定制)
机床外型尺寸(长 X 宽 X 高)mm:850 X 800 X 1600
机床净重(Kg):305
整机含电器、冷却、3档调速、无手扳、工作台面上拖板为600*180,斜塞铁

两个机器价格差将近一倍哦     不知有没有改装的余地   好像还有卧式的    不是广告哦  只是没用过小型机器   想请教一下

网友:
村姑! 两种都是。使用情况你搜论坛的老帖子就行了。论坛搜索栏打上XJ51一搜就找到了。

网友:
这床看着挺敦实的

网友:
金火的东西看着还不错~~

网友:
照片用料倒是结实,全套税后价格5K差不多吗?

楼主:
有时间研究一下  感觉这个结构比较简单  应该不容易出问题吧

网友(2019-02-28):
这是个好东西正规的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