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玩两款四毫米横轴 ~

楼主(2014-02-22):
假组把玩!看着挺舒服~~

网友A:
抢阳台侠沙发,原来你喜欢玩棍子

网友:
很好,尤其是相机及摄影技术。

网友A:
怎么把玩~

网友:
这个怎么玩,又细又短

网友:
阳台侠永远玩的是质感

网友:
怎么把玩

网友:
tg450原生就是这种横轴

网友:
这爱好是有点与众不同啊,不过照片拍的很好!

网友B:
新款的无台阶横轴!不知猜对否?

网友C:
阳台兄。。。这个推力轴承好像有方向的?

网友:
内轴承呢?

网友:
拍照的技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阳台侠沙发,原来你喜欢玩棍子

  横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款的无台阶横轴!不知猜对否?

  嗯~ 出来有一阵的4毫米横轴! 2.5的固定螺丝! 不易射~

楼主:
  内轴承在桨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阳台兄。。。这个推力轴承好像有方向的?

  推力轴承都应该有方向啊! 松环压向紧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力轴承都应该有方向啊! 松环压向紧环!

是的,两片一大一小,人为虚位给桨夹留了一定的摆动空间

网友C:
LIKAI--001012发表于2014-02-23 11:45:50

   推力轴承都应该有方向啊! 松环压向紧环!
阳台兄,没看懂!我就知道一面平的,一面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阳台兄,没看懂!我就知道一面平的,一面凹的

  从外侧到内侧依次是:2.5杯头螺丝--2.5的垫圈--4x8x3轴承--4毫米垫圈--推力轴承的紧环!(其内径较小)--珠盘(凹面向内侧)--推力轴承的松环(其内径稍大)--- 再是内侧轴承!
     凹面都是贴紧珠盘!

网友:
LIKAI--001012发表于2014-02-23 12:51:14

  从外侧到内侧依次是:2.5杯头螺丝--2.5的垫圈--4x8x3轴承--4毫米垫圈--推力轴承的紧环!(其内径较小)--珠盘(凹面向内侧)--推力轴承的松环(其内径稍大)--- 再是内侧轴承!
     凹面都是贴紧珠盘!
谢谢阳台兄的详细解答

网友:
lz喜欢摄影多点

网友D:
这回我终于赶超在阳台侠之前了,这个横轴我都用一年多了,冰人的450改装无台阶4MM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回我终于赶超在阳台侠之前了,这个横轴我都用一年多了,冰人的450改装无台阶4MM横轴。

   冰人的是通用的两颗4*8*3的深沟轴承!
           FY 推出的是大轴承版的!改用一颗4*9*4和F4-9的推力轴承! 之前没注意这点!

网友:
好雅兴,好图片!

网友E:
飞越大轴承版原来是这个意思哦,我也一直以为是跟冰人一个尺寸的轴承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冰人的是通用的两颗4*8*3的深沟轴承!
           FY 推出的是大轴承版的!改用一 ...

这样的话,FY的安装下来,大桨夹上下活动的旷量应该更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话,FY的安装下来,大桨夹上下活动的旷量应该更小了。

不仅如此,飞越的4mm横轴是54mm的,比其它的51mm都要长一点,拉长了轴承的间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冰人的是通用的两颗4*8*3的深沟轴承!
           FY 推出的是大轴承版的!改用一 ...

已经有了非标4*8*3推力轴承,配合51mm,4mm通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人的是通用的两颗4*8*3的深沟轴承!
           FY 推出的是大轴承版的!改用一 ...

左边是飞越、右边是ICEMAN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话,FY的安装下来,大桨夹上下活动的旷量应该更小了。

那么,横轴橡胶垫圈的意义就越来越小了;那么,爆桨就更容易产生了;再加上DFC的旋翼头,岂不会循环螺距时,很大的震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人的是通用的两颗4*8*3的深沟轴承!
           FY 推出的是大轴承版的!改用一 ...

由長到短
e360 橫軸4x56

飛越 橫軸4x54

亞拓橫軸4x51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冰人的是通用的两颗4*8*3的深沟轴承!
           FY 推出的是大轴承版的!改用一 ...

这两款横轴,冰人的旋翼头,都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两款横轴,冰人的旋翼头,都能用吗?

  一款就是冰人的51毫米横轴!
   另一款是FY的54毫米横轴! 由于桨夹里的外侧轴承和长度不同!  不可以互换用! 只能配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越大轴承版原来是这个意思哦,我也一直以为是跟冰人一个尺寸的轴承呢

  就是没有注意到这点! 到手后才发现配件不齐! 尤其是手里没有那个F4-9的推力轴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