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射起飞

楼主(2014-02-22):
1.7m 死胖子 起飞重量约2.65kg
弹射设备,40cm地钉一根,连接环,乳胶管10米对折再加上8米的凯夫拉线作为牵引绳。
机身弹射挂钩是有道飞翼上的。

网友:
好细的线

网友:
3KG,单手一扔就可以了

网友:
没看清是如何弹射的呀

网友:
看酒店的样子是在厦门的会展么

网友A:
没看见弹射啊,不就手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弹射啊,不就手抛吗?

仔细看,线比较细

网友:
兄弟 您好 !想请问您一下 您所买的乳胶管、挂钩、地丁这些弹射东西能否给个地址?乳胶管用的是啥型号的?谢谢指教!

网友B:
土壤选择要选择比较干燥坚硬的地面,不然就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壤选择要选择比较干燥坚硬的地面,不然就会出问题。

谢谢,弹射前都会先检查。

网友C:
弹射可以防止打手但是 铁钎反弹 也很危险  一定要把铁钎 顶牢固了 注意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射可以防止打手但是 铁钎反弹 也很危险  一定要把铁钎 顶牢固了 注意角度

主要不是防打手,主要是大机子重,一个人不好手抛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不是防打手,主要是大机子重,一个人不好手抛起飞。

其实降落一般来说只要没有突然来的风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起飞就不一样了,人手臂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弹射可以给飞机提供更有利的起飞条件,包装更高的起飞初始速度和高度。

网友:
希望给个详细配置~!  学习一下~!

楼主:
具体配置就是10米的乳胶管,型号3070,外径7mm 内径3mm的,对折成两股,长5米。中间用铁环,快接扣等连接8米的凯夫拉线。地钉用尽量长的,我用的40cm的钢制地钉。
机身的挂钩是玻纤板的,与机身粘合面积尽量大一些。如果是对插翼,可以切成机翼对接面的翼型截面,粘合在机身上,用双挂钩,凯夫拉也在靠近机身挂钩处分成双线。

楼主:
补充一下,弹射几乎是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第一次调好飞机之后,就可以了弹射了,手抛风险更大。弹射后不要马上推油门,先轻拉升降舵,爬升一点,绳子脱钩后再推油门,以免螺旋桨缠绕牵引线。

凯夫拉线的用途是作为牵引线,长度决定弹射初始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弹射几乎是没有任何风险,只要第一次调好飞机之后,就可以了弹射了,手抛风险更大。弹射后不要马 ...

你这个说的都是尾推的飞机,其实腰推机和前拉可以用油门带弹射的方式。。滑翔机基本都是这么玩的。。

网友D:
直接加个脚架地上起飞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加个脚架地上起飞多方便

草那么深是跑不动的,而且很多情况下非铺装路面都没法滑跑的,再者就是胖子的轮子不带转向,跑道不宽的情况下,滑跑还是比较困难,容易跑偏

网友E:
这个出手的时候还要用力扔么?看你好像往前送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出手的时候还要用力扔么?看你好像往前送了下

不需要

网友:
怎么玩的 呀

网友(2014-04-19):
没看到怎么弹射,不需要吧,手抛一下就是了。

网友:
弹弓皮筋..3070很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