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一套练习机配置!

楼主(2014-02-23):
前段时间收了飞越650机架和恒力4225电机  铂金30电调    对于新手来说用着些联系我觉得有些浪费了    所以请大家帮我推荐一套适合新手的练习 经济实惠点的4轴配置   总之除了遥控器不用推荐外    其他的都帮我推荐吧

网友A:
你 想怎么飞?稳还是暴力?

网友:
练飞行技术的话用250、330轴距的机机足够了。练航线的话用450.配置某宝自己搜套机吧。250的450元左右,450的600左右。都挺适合练习的

网友B:
就手上的可以啦!~大鸡鸡 要比小鸡鸡难练习 以后是必须上大鸡鸡的!~要么就模拟器 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 想怎么飞?稳还是暴力?

稳飞    主要是练习手感  和反应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手上的可以啦!~大鸡鸡 要比小鸡鸡难练习 以后是必须上大鸡鸡的!~要么就模拟器 练习

模拟器也练了    觉得还是飞真机好些

网友:
我啥也没有练习 直接跟你一样上了配置,4225的配合大疆V1控+GPS  在无人地方练习。低空飞 一次忘记装BB响摔机了!~只是伤了点桨叶。  低空飞练习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稳飞    主要是练习手感  和反应能力

个人推荐:2212电机+1047浆
              20A电调+3S2200MAH锂电
              炭纤450机架
              MWC飞控——俯仰RATE调到0.5,自选RATE调0.4
这套配置非常容易提高技术。如果嫌太灵敏不安全就选微型四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推荐:2212电机+1047浆
              20A电调+3S2200MAH锂电
              炭纤450机架

KK飞控怎么样啊?仿DJI450机架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KK飞控怎么样啊?仿DJI450机架行吗?

KK强烈不推荐。。。。。航线特别不好飞!转向时新手非常容易错舵而直接翻机!
仿DJI的450有点重,我用的铝合金材料的,续航长、灵活。

网友:
电机:A2216 KV880

桨:1045 APC

电调:好赢 20A

飞控:APM+GPS+3DR

电池:酷点 3S 5200MAH

机架:
F450四轴机架(尼龙+纤)

参考,提建议,均可

这样的配置用5200还是2200电好啊?5200会不会超重了?

网友:
上套atg650机架练手,电机电调就用你现有的,飞控上套s4或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