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barV2所有的数值调整都无法显示

楼主(2014-02-23):
新的ebar,刚按说明调试到舵机中立点就遇到了困难,本来在舵机中立点调整那里显示数字的地方,什么也没有,更不能用up down键对其调整。其他功能都正常,重启了问题也依旧,往下翻了几页,感度调整这样的带数值调整的都无法显示出来,求助这是怎么回事...

如图所示。。右下角应该显示00的

网友A:
可能是调节盒的问题?可以咨询一下客服,我有三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调机盒有问题,显示都是乱码,不过因为有多余的,所以没找厂家换,看来还是什么时候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调节盒的问题?可以咨询一下客服,我有三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调机盒有问题,显示都是乱码,不过因为有 ...

谢谢解答~~

楼主:
请固朗小邱前辈指点一下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设置器的问题,更换了一个就好了,这里赞一下售后。同时也希望各位在售出前能测试一下,毕竟换来换去很麻烦,而且调节的时候也费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