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楼主:
五金店5元一罐的喷漆,有点腐蚀这个EPS材料,以前也喷过EPO材料不会腐蚀
引用 网友A:
保护伞 公司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后沙峪大水泥管飞场吗?哥们是北 京的?飞机不错顶一个,就是最后降落那下看来还得练练呵呵
引用 网友C:
好多车子啊,都可以开模型店了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那里买?可给个连接? 谢谢。

楼主(2014-02-23):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那里买?可给个连接?

谢谢。

搜“70涵道F16空机”就能在搜索结果中找到,一个白板机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EPS不能用自喷漆的,这个漆是油性的会腐蚀EPS,必须用水性漆加喷***涂。

昨天看你飞来着,不错,咋 ...

哈哈,真不懂EPS不能用喷漆,学习啦!

你是哪位阿?下周一起去哦。

昨天很悲催,到场地第一块电就把BF109残炸了,跟哥们一边聊天一边飞,结果严重分神,没分清飞机姿态,从大概30米高空俯冲炸机。

发现我以前经常自己飞,抗干扰能力很差,尤其跟哥们一起飞的时候总是看别人飞机,哈哈,以后要多锻炼注意力抗干扰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这样的场地,咋就不能给飞机装个轮子呢?

别的涵道有轮子的,这个为了轻量化阿,加了轮子又多几十克重量,并且增加风阻,另外没有轮子在空中的姿态也更漂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无副翼、无方向舵,技术不错

多谢啦

楼主:
搜"70涵道F16空机"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真不懂EPS不能用喷漆,学习啦!

你是哪位阿?下周一起去哦。

我们是里头那拨儿,不过没看见炸鸡,就看见你们哥仨抱着109的尸体了。

不过我只是这两周六能去那里,以后就不一定了,看机会再一起飞吧

网友H:
4S1800有多重,我也打算搞个这机,我打算用6S的,不装起落架,电池大约有260G,不知道重心位置在哪里,请LZ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是里头那拨儿,不过没看见炸鸡,就看见你们哥仨抱着109的尸体了。

不过我只是这两周六能去那里 ...

哈哈,知道了,有机会一起。

你是有个大J10吧?我那天刚到看到好像有人拿J10,后来去你们那边溜达又没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4S1800有多重,我也打算搞个这机,我打算用6S的,不装起落架,电池大约有260G,不知道重心位置在哪里,请LZ ...

电池210克,你用6S上什么涵道呢?这个机最好不要太重了,我怕机体强度不够。重心的问题本来等店主给我发图片,但是等了两天也没发,后来按照自己的感觉首飞了,其实和大多数F16的重心位置差不多,下图是我现在大致重心位置。这个机的重心没有那么严格,靠前点也没有问题。最开始我的电池放在距电池舱前端1厘米的位置,头重但也不影响飞行,现在放在距电池舱前端6厘米左右的位置。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池210克,你用6S上什么涵道呢?这个机最好不要太重了,我怕机体强度不够。重心的问题本来等店主给我 ...

我上6S12叶的64涵道,估计装好700到750G的样子。也不装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上6S12叶的64涵道,估计装好700到750G的样子。也不装起落架

还有6S的12叶64涵道?能发个链接看看不?

如果涵道轻,电池重有可能会头重,不过加一些预拉杆应该能解决。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有6S的12叶64涵道?能发个链接看看不?

如果涵道轻,电池重有可能会头重,不过加一些预拉杆应该能解决 ...

定制的涵道,我涵道125G,你涵道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定制的涵道,我涵道125G,你涵道有多重?

飞翼70塑料涵道,146克

太强大了,6S的64涵道能多大推力?多少KV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翼70塑料涵道,146克

太强大了,6S的64涵道能多大推力?多少KV值?

1000G推力以上,KV1700

网友:
必须回 必须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知道了,有机会一起。

你是有个大J10吧?我那天刚到看到好像有人拿J10,后来去你们那边溜达又 ...

是的,就4个电就收了。都十几个起落了,还是亚历山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