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VO10+deviation同时支持多个高频头问题

楼主(2014-02-23):
我已焊接NRF24L01,使用正常。现在想再增加911的高频头,来控制hubsan X4小四轴。请问在上述基础上,直接叠加焊接911高频头是否就可以?两者有无冲突?是否还需要增加什么开关进行选择?

感谢!

网友:
帮顶   我也是D10   还没加高频头

楼主:
感谢!已搞定,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已搞定,爽

同是神控大d10

网友(2014-03-25):
引用 楼主:
感谢!已搞定,爽

你刷的哪个版本固件

网友A:
請問lz加NRF24L01四控什麽灰機?距離與反應有問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lz加NRF24L01四控什麽灰機?距離與反應有問題么?

搬运一个汇总,希望有帮到您:

XL7105-d3 支援Hubsan哈博森 X4、Wltoys偉力V911及Flysky、Turnigy、 Xieda、長城9958。

XL2500-d3 支援Skyartec Nano CP。

NRF24L01 支援Hisky FBL100、80、70及Wltoys偉力V922、V933、V955、V202等。

网友B:
请问楼主高频头叠加焊的吗,不会同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高频头叠加焊的吗,不会同时工作?

直接叠加焊的(两者的信号线不完全相同)。原理上不是太懂,据说软件会关闭不工作的高频头。但有模友继续增加第3个高频头时需要增加拨码开关,猜测也许我这两个正好把现有预留信号能力用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叠加焊的(两者的信号线不完全相同)。原理上不是太懂,据说软件会关闭不工作的高频头。但有模友继续 ...

哦哦,大致懂了

网友(2023-10-07):
请教楼主,如果加三个单独高频头能不能都焊接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