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机问题

楼主(2014-02-23):
xxd2212
电机
昨天首飞,上去两分钟不到没动力。迫降后老手们说缺相了。请问怎么解决?是香蕉头虚焊了还是电机一相脱开了,还是电调坏了都有可能。

网友A:
查了才能知道。

网友B:
自己检查一下才行.

网友C:
越是简单的问题,越不好回答。应该很好查出来的!

网友:
看看香蕉头线是不是掉下来了 我的就是 焊回去就好了

网友D:
一个一个的试呗,看看问题。

楼主:
故障排除了,是香蕉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