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机好

楼主(2014-02-23):
2212电机哪个牌子质量好一些,昨天xxd电机失去动力迫降。想买个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
你确定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
一般的就用XXD就行了,再不行郎宇,或者双天.

网友:
我个人喜欢银燕

网友:
power hd 500a飘过很好!!动力足!低温!省电!经过CE安全验证!

网友:
关键是看你飞什么机型。一般小型固定翼,朗宇就行了。

楼主:
徐志满发表于2014-02-23 10:04:44
你确定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手头没有别的电机和电调来排除故障。电调给舵机的供电正常。如果烧电调是不是整个电调都烧了。所以目前可能电机可能性大一些。不知对否?

网友:
动力搭配不合理的话~~电调过热保护,也会失去动力

冷却后检查一样正常

网友(2014-05-26):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