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双推能用在Forza 450上么?

楼主(2014-02-23):
如题
原配双推臂是塑胶的,球头这里快烂了
从结构原理和外观尺寸上看冰人双推是模仿JR做的,量了一下大致没有问题
想确认一下到底能不能用,谢谢

网友A:
我估计那摆臂,就是上下对穿螺丝那里不行,JR是靠塑料回弹性,硬卡进去的,冰人的就不定行了。

楼主:
晚上回家试一下,行的话就换冰人了,不行只能再买一个JR的

楼主:
晚上试过了,冰人的设计就是抄JR的
但是尺寸上有微小的差异,实际试了一下也确实不行,只能买JR原厂的了
希望这部分能有金属件,塑料的确实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