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请进:LightBridge全高清数字图传的地面端问题

楼主(2014-02-23):
这几天DJI的LightBridge全高清数字图传宣传如火如荼,找了说明书,也问了试用的模友,想了解一下地面端的视频输出问题,比如说要接地面录制设备,有没有提供接口,比如说如果要提供视频直播,信号格式是否跟现有市面上的设备兼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否能提供与地面端无线连接的控接口,现在拖着的两根线,一是限制了飞手的活动范围,二是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

网友:
好问题,顶一下!

网友A:
据说测试版连HDMI输出也没有,测试不了信号格式
另外,不知道相机端想直接HDMI连图传的话,如何解决水平轴360度转不绕线的问题

网友:
建议可以出可以延长的车顶吸盘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测试版连HDMI输出也没有,测试不了信号格式
另外,不知道相机端想直接HDMI连图传的话,如何解决水平轴 ...

听说正式版出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也是订了一台呀,还有几天要等着呀

网友:
看以前的z15云台设计,都是HDMI转AV后过孔滑环传到云台控制器的,HDMI过不了滑环,只能在外面走,会有水平轴绕线问题;
要不绕线就只能HDMI转AV,再输出到高清图传了,信号就高清不起来

网友:
HDMI是19芯,不转接估计没希望360度转了

楼主:
DJI的技术都去过周日去了。。。

网友:
是啊!我也赞同LZ的想法,2.4G的控都要拖着的两根线,(一是限制了飞手的活动范围,二是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我觉得隐患在于一旦不小心把遥控连接线碰开或者使用不当造成线材虚接,那么飞机就会处在失控状态下,虽然有失控保护但还是不稳妥!

网友:
期待最终下过,盼数据

网友:
还有图传有否延迟时间
有延迟就不能作FPV用了

楼主:
技术都直接无视了。。。。。

楼主:
技术都直接无视了。。。。。
技术都直接无视了。。。。。

网友:
好问题希望技术能解惑

网友:
忙着发布没人搭理你呀,坐等小白鼠解决。

网友B:
地面端有USB 输出 接IOS 和a n dROID 设备, 另外有HDMI 输出 可以接HDMI显示设备,当然如果您有HDMI 的录制设备,可以考虑从这里录制视频。 我们HDMI现在已经支持720P的输出,即将实现1080I的输出。

地面端需要拖着两根线的问题:可以使用DJI的5.8G遥控器配合高清图传,这样就不用线连接地面端了。 另外地面端的遥控器输入口采用了内部卡扣座子,已经考虑了脱落问题。即使遥控器输入脱落,飞机也会立即进入失控保护状态。

网友:
是不是用了LightBridge全高清数字图传就不能用2.4G的电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地面端有USB 输出 接IOS 和a n dROID 设备, 另外有HDMI 输出 可以接HDMI显示设备,当然如果您有HDMI 的录 ...

请问2.4g数字图传可不可以承载遥控信号?能否实现数字图像+遥控信号 全部通过数字图传 传输,而不用5.8g或者2.4g的遥控发射呢?(遥控器仅作为控制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2.4g数字图传可不可以承载遥控信号?能否实现数字图像+遥控信号 全部通过数字图传 传输,而不用5.8g ...

2.4G的遥控,必须使用图传来承载遥控信号。

5.8G 的遥控则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的遥控,必须使用图传来承载遥控信号。

5.8G 的遥控则不需要

有详细说明书下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