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MWC飞控调试软件时遇到问题求教!

楼主(2014-02-23):
打开MWC飞控调试软件时弹出如下提醒,小白求救!

网友A:
需要安装java

顺带出两块mwc,一块是aiop,一块是mini板(气压,地磁什么的都有);价钱好商量,换apm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安装java

顺带出两块mwc,一块是aiop,一块是mini板(气压,地磁什么的都有);价钱好商量,换apm也 ...

问题是Java我已经装了。如下。难道不是这款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Java我已经装了。如下。难道不是这款软件吗?

如果你是xp系统可能是装的精简版的xp,我台式机也是你这症状,装那个也没用。我笔记本装了就能用。具体我也搞不清。你换台电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xp系统可能是装的精简版的xp,我台式机也是你这症状,装那个也没用。我笔记本装了就能用。具体我 ...

我的是GHOST精简版Windows7版本。。早知就不那么冲动换体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GHOST精简版Windows7版本。。早知就不那么冲动换体统了。。

。。。很久没用win7了,还是xp方便。

网友B:
java环境没配置好,百度搜索关键字:“java环境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java环境没配置好,百度搜索关键字:“java环境配置”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