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aza v2的航向锁定怎么设置

楼主(2014-02-23):
我是天8的控 X1能动 唯独X2开关是不能动的
所有的开关都不能让X2开关动起来 怎么调都不行 是不是要到室外有GPS的地方去啊
能不能说说到底怎么设置

网友A:
按NAZA-M里的方法设置遥控器
按NAZA-V2里的方法设置软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675

楼主:
谢谢 泡泡大师我就是看你视频 弄的四轴 成功首飞 刚才说问题我已经解决 是我忘了从第6通道开始舵角全部是0 所以 不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