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还是APM飞控四轴 在空中无法保持平衡的问题

楼主(2014-02-23):
四轴起飞后就在空中晃动的厉害,然后就栽下来了,用手转动一下四个
电机
,其中有一个感觉比其他四个都要紧一点,但是通电后可以转,
会不会是这个电机出问题之后四轴就无法保持平衡了?

网友A:
我有个电机不好,导致炸鸡,换!最好再自动调参一下试试!

网友B:
电机转动不顺滑的话查下电机轴承. 有时候是电机轴卡的太紧了.

网友C:
很可能是哪个电机的问题。

网友D:
还是先检查一下你的机架型号选的对不对吧,估计是X的机架选H了

网友E:
放一段时间不加电的情况下手动转电机紧的话应该是电机轴卡的紧,通电后转因为永磁铁强磁还未消除,也可能紧。我的4822通电后电机就非常紧。只要通电电机能转,各种连接和调试确定没问题,起飞不抖在空中抖就要检查机架螺丝有没有松桨平衡好不好。

网友F:
我晕,别吓我啊,我新买的4个v2216也有一个比其他3个感觉要紧一些,目前还没上机,搞的我有点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