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技术进来,精灵问题

楼主(2014-02-23):
大疆您好,一代精灵炸鸡后。更换一个
电机
和飞控,飞控是lite套装,包括罗盘电源模块都是全套更换的。
遥控器
升降油门是不是不支持回中了?还有起飞后慢慢的左飘,偶尔能定住一会儿,一操作遥控就立马左飘,向回拉,也是左飘方向飞回来,遥控校正了,罗盘矫正了,重心没问题,电机对角互相调换了也不行,感度横滚140 俯仰140方向100升降110.没辙了

楼主:
桨也是新的

网友A:
遥控重新校准,一边跑很有可能是飞控没放平,如有不对楼下补充

楼主:
先表示感谢,遥控校正几遍了,飞控应该是放置平稳的,粘在精灵原来的供电板原飞控位置,清除了原来的线路零件。

楼主:
再补充,起飞就是不平衡的,朝着左前方向歪,歪着起飞的,飞起来以后就朝着左前方飘

网友B:
大酱要是有人进来那就出鬼了。。

网友C:
楼主都玩那么久了,怎么还是原地踏步?

楼主:
菜鸟,呵呵,永远的菜鸟了

网友D:
姿態模式下!還是gps模式下漂呢?
炸機後修復才這樣的是否正確,把飛控都炸壞了想必因該很嚴重
電機拆了檢查一下電機座是否水平,怕機臂有問題

楼主:
大疆,我站短不回,发帖子不理,什么意思?

网友E:
电机是不是没有水平,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把

网友F:
LITE和老版本NAZA-M没升级前一样,开始要预热。
这种现像我也碰到过
解决办法
1,在飞控的一边垫高,用牙签或者双面胶之类的。
2,GPS信号正常后起飞打到GPS档,飞一开阔点的地放松手悬停,飞机飘一会后就会停住的,之后就正常了。后面几块电池基本都没啥问题。

网友G:
槳电机平衡什麼因素都有能, 小小飄移就少不免的. 這是飛機來的并不是地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