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 pro 用什么电池好?

楼主(2014-02-23):
如题,谢谢

网友A:
花牌,格氏,公认的吧,一分钱一分货吧,归根还要看飞什么动作了。

楼主:
谢谢,电池多大容量的好

网友B:
6s的话花牌1300 格式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的话花牌1300 格式1200

6s比3s好?

网友C:
潜水!!问出6s比3s好的问题!  220v比380v交流电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潜水!!问出6s比3s好的问题!  220v比380v交流电好?

嘿嘿,新手嘛,啥都一知半解

网友A:
应该还是飞行目的第一,要飞什么动作来决定用什么电机,电机定下来,选适合输出的电调,然后选能够保证输入电调的电池。最后才是电池品牌。

网友:
看你的电机是多少S的才选电池了,新手也不用太好的可以的,电池现在好多的也不错。

网友:
6S优点电流小,对电调要求低,扭力好,不容易掉转
缺点 电池贵点点,重点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