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级 锁尾舵机 用 ds520好 还是 ds525?

楼主(2014-02-23):
如题 2款舵机都有介绍一下:

ds520

齿轮组成:输出金属齿轮其它塑料;

顺滑度:体验到如丝般顺滑

ds525m

齿轮组成:全部金属齿轮;

顺滑度:比520差远了

都是宽频舵机,其它参数差不多;

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使用好;

还是杂交使用比如把520齿轮 换到 525上,还是怎么做更好?

楼主:
等待大神们指点

网友:
在使用520还算不错。。。525没用过!

网友A:
楼主bls251,257都没说自己如丝般顺滑啊,建议你去体验一下。

网友:
用过BLS251你才会体现什么才是真正的锁尾舵机。。。

网友:
拿一款价格接近2.5倍的舵机来比较,有意思么?!

网友:
两个差不多,够用就行了~~~

网友:
亚拓的电子件也就那样了,呵呵......

网友:
500级的建议还是用大一点的锁尾舵机吧

网友B:
520比525强多了,只是不太好买了

网友C:
525力量和速度都大

网友:
9254 620 650 都可以, 520 525 這級算堪用,如果尾巴玩很凶的,最好別,連操個兩三趟就鎖不太住了

网友:
500机上面服她爸9254可以甩DS520几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0比525强多了,只是不太好买了

感谢魔友 回复

不知道 520 在mb中 设置  尾舵机是宽频;

尾舵机工作频率 要设置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525力量和速度都大

感谢魔友回复
主要是 520 手动动,感觉特别顺滑,是我用到的最顺滑的舵机,525就不那么顺滑了;

网友:
都用过 差不多吧

网友:
kst吧 要不就bls

楼主:
这锁尾舵机的性能力量 顺滑度之类的 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锁尾舵机的性能力量 顺滑度之类的 没什么区别?

如果你是指 520 & 525 的話,那的確是差不多

差不多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