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MultiWii SE v2.5 飞控 标准版才一百零几元,今天终于飞起来了,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2014-02-23):
MWC MultiWii SE v2.5 飞控板 标准版
只开了自稳,没GPS,所以连MAG磁阻都没校过(左三圈,右三圈,,,,,连着数据线-麻烦),用高手推荐的油门曲线0.40-0.70不好,用默认的0,
先买的机架是仿大疆的红白,用X模式摔断了一条煺,自己用日光灯架(超薄的铝合金条)和废电路板(1.6厚玻纤)做的机架只有买的机架一半重量(真是超轻)

楼主:
李哥手稳人也上镜。帮了大忙。感谢李哥

楼主:
四轴挂到十几米的树上2天半,想很多办法上午才弄下来,花了一个小时检查只是摄像头不见了,电池可能报废,其它的都完好。重新写了参数就装个电池又试飞了。都是基本的配置。  XXD2212/1000KV电机  40元X4    XXD30A电调  40元X4   1045正反浆 2.5元X4   MWC MultiWii SE v2.5 标准版飞控   带数据线烧写器   155元包快  2200mah/30C狮子电池75元(坏了)2200mah/20c杂牌电池50元,  富斯FS-CT6B遥控240元。原先买的170元的富斯通遥控因为舵量行程小了无法正常解锁,而且不是电子微调会造成摇杆回中时中立点不稳定所以是不能用来遥控四轴的,就买了新款液晶显示电子微调的富斯遥控器。感觉如果和我一样新手入门的话最起码要买电子微调的并且舵量行程900-2000的遥控器才能上手四轴

网友:
同用SE 2.5,刚到手调试中。

楼主:
现在想加GPS。好在失控的时候自动返航。不知道具体要怎么设置。求指点

网友:
我拿分的

网友(2014-03-26):
怎么样开定高啊,我的是有GPS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挂到十几米的树上2天半,想很多办法上午才弄下来,花了一个小时检查只是摄像头不见了,电池可能报废, ...

死区设置大一些即可。

目前手头在做的一款产品,我打算把死区设置为100(默认是 6)。

楼主:
起飞总重量带3S4200MAH电池一共1002克(不带摄相头15克)

网友A:
请问您刷的是2.3的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刷的是2.3的固件吗?

2.2的。都是一样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