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连接

楼主(2014-02-23):
请高手指点下,如何接线.
1,发射端的摄像头AV输出接口怎样拆掉接线?
2,接收端谁给谁供电?
3,接收端供电怎样接线?
谢谢!!!!!!!!

楼主:
给点支持啊啊

网友A:
发射和摄像头都是独立供电~~~接受和屏也是独立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和摄像头都是独立供电~~~接受和屏也是独立供电啊~~~

这样你不觉得麻烦,一个飞机上3块电池,重不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你不觉得麻烦,一个飞机上3块电池,重不重?

你的云台和图传发射和摄像头用一块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云台和图传发射和摄像头用一块电池就可以了~~

你第一张图的想法是对的~~改一下线就可以了~~~

网友A:
第二张图~~~图传接收的电源和屏的电源线并线用一块3S  2200的电池供电就OK了~~~

网友B:
我给你画篮圈的那个,说明书上说的是Audio 音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画篮圈的那个,说明书上说的是Audio 音频输出

恩,这个我理解了,谢谢。那怎样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画篮圈的那个,说明书上说的是Audio 音频输出

像8楼说的并线么,怎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图传接收的电源和屏的电源线并线用一块3S  2200的电池供电就OK了~~~

怎样操作?我没时间允许出错了。

网友:
看这图,黄色是视频线,红色、白色是音频线,不用接

网友B:
还是看我上面这图,图传和显示器并联(红线与红线、黑线与黑线),接在电池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看我上面这图,图传和显示器并联(红线与红线、黑线与黑线),接在电池上就行了

就是发射机与屏幕只连接一个AV接口,然后电源输入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发射机与屏幕只连接一个AV接口,然后电源输入并联就可以了?

嗯,接收的AV口跟显示器的AV线接口对应(黄色的),音频线不用接。把接受和显示器的电源线并联,看准正负极。我就是按这图接好的,也是RC8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接收的AV口跟显示器的AV线接口对应,音频线不用接。把接受和显示器的电源线并联,看准正负极。我就是 ...

第一幅图的发射机的摄像头AV输出线拆开后怎么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幅图的发射机的摄像头AV输出线拆开后怎么接?

这个你最好问问卖家,我之前是卖家让剪开线,两根黑色的线连在一起当做一根。之后,红、黑、黄分别跟发射的电线连接就行。利用发射输出的12V电压供电,前提是摄像头也可以12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最好问问卖家,我之前是卖家让剪开线,两根黑色的线连在一起当做一根。之后,红、黑、黄分别跟发射 ...

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也是最近刚接好,找人问人家不回。着急急不来的心情我懂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最近刚接好,找人问人家不回。着急急不来的心情我懂 哈~

话说你屏哪买的,我看见好多人都用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你屏哪买的,我看见好多人都用这个

嗨皮毛豆家的,一般,看着没你的好~

网友A:
蛋蛋艾发表于2014-02-23 19:40:13

第一幅图的发射机的摄像头AV输出线拆开后怎么接?
你把线剪开…然后发图片来给我看…我看看有几种颜色的线…

网友:
磊磊磊童学发表于2014-02-23 21:03:32

你把线剪开…然后发图片来给我看…我看看有几种颜色的线…
如果还是搞不定加545031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线剪开…然后发图片来给我看…我看看有几种颜色的线…

AV输出黄头里有红黑两根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AV输出黄头里有红黑两根线

红线是AV传输线~~黑色是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线是AV传输线~~黑色是地线~~

谢谢,自己试成功了,地线对视频的影响可以不计,有不懂的再向你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自己试成功了,地线对视频的影响可以不计,有不懂的再向你请教。

客气~~上面有我QQ~~随时可以问我~只要我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