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晃动

楼主(2014-02-23):
我的固朗450悬停时尾巴会左右晃动,(以前没有这种情况,换了根尾管就这样了,机子没炸过,不是金鱼尾,感度很低了。)左右晃动一下,停顿1~2秒,又左右晃动一下。各位前辈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出问题了。我把尾巴拆了,视频里面那个东东(我不知它叫什么)太松了会有什么问题吗?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虚位太大了,我的飞机也是这样,紧一下咯

网友A:
同套虚位?拧紧看看,不然可能要换铜套了!

网友:
我上次是铜套直接滑牙了!尾巴直接换掉!楼主再仔细看看具体哪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套虚位?拧紧看看,不然可能要换铜套了!

谢谢!怎么拧啊?拧不动,加热铜套后也拧不动。

网友B:
是否尾推滑块在尾轴中走得不顺(尾推相关的螺丝拧得过紧也会使尾舵退动尾推时,在某个位置尾推滑动受阻),检验方法很简单,用手把尾舵机臂来会缓慢拨动几下,看推动的阻力在手中感觉是否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尾推滑块在尾轴中走得不顺(尾推相关的螺丝拧得过紧也会使尾舵退动尾推时,在某个位置尾推滑动受阻), ...

请问铜套怎么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铜套怎么拧

铜套有拧得,有铆的

网友:
亚拓的铜套好像是5个的套筒,固郎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D:
松动间歇太大! 加热后褪下!重新打胶上紧再用~

网友E:
这点松动应该不会影响锁尾,除非锁尾电装太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铜套有拧得,有铆的

可以用飞越的铜套蟹爪拆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动间歇太大! 加热后褪下!重新打胶上紧再用~

阳台侠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铜套加热后还是拧不动,铜套都快给我钳坏了,要买个新的了,请教阳台侠450的双推都通用吗?我机子是固朗450SV,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飞越的铜套蟹爪拆卸器

谢谢,我这个铜套外圈是圆的,拆卸器套上没法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尾推滑块在尾轴中走得不顺(尾推相关的螺丝拧得过紧也会使尾舵退动尾推时,在某个位置尾推滑动受阻), ...

尾拉杆卸下后尾推滑块能自由落下。

网友G:
搂住,拧铜套的时候记得插根尾轴再拧,防止铜套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点松动应该不会影响锁尾,除非锁尾电装太差。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没换尾管前机子正常,换了一根 碳纤尾管尾巴就晃了。今天把尾巴拆了重装,不上尾拉杆尾推滑块能自由落下,内六角刀头有点圆了,两根尾撑杆和水平翼没装,下楼试机,加点油门机子震的厉害,不敢拉起来,难道尾撑杆和水平翼这么重要,没它就不行?没上大小桨前全油门手摸尾管震动不大呀,休息,等内六角螺丝刀到了把尾撑杆和水平翼装上后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搂住,拧铜套的时候记得插根尾轴再拧,防止铜套变形。

谢谢,我这个铜套外圈是圆的,拆卸器没法拧吧,

网友:
轴承虚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