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的火狐100级塑料小机(更新首飞视频)

楼主(2014-02-23):
准备折腾一下这台塑料100级小机,上几张图给大家看看。
还想请教一下,有什么便宜好用适用于100级小机的数码舵机推荐?配的是白菜K8飞。

更新首飞视频。
设备:舵机es9051*4、电机1818 3000kv、电调好盈12a、接收dsm2卫星、三轴去壳白菜K8,配3s 500mah小电池全重180克。

尾巴有点抖,还要调一下。

更新施工图

网友:
不错不错,就是颜色不好,塑料味太“重”。

网友:
要是搞成碳纤机身就更好了。

网友A:
这100太胖太复杂,炸几次肯定退魔,100就是要省心省钱。

网友:
塑料机身诂计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100太胖太复杂,炸几次肯定退魔,100就是要省心省钱。

不同的机型有不同玩法,开心就好。

网友:
手头有个九鹰318的尸体,电装完好,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机身啊?能用的话,就能复活此神机了

网友:
真不如玩FBL100

网友B:
乍眼看还以为是我的机

三年前的,最近拿出来检查试飞还能继续服役
因为没时间玩退魔三年,最近买了个Nano CP,打算重新入魔,不过要把那堆老古董清理会点血才行。

网友:
投入不会太小相比100级其它无刷,特别是后期投入。,性能不敢恭维,楼主莫怪,偶是懒人。

网友C:
斜盘DS43,尾5克以上舵机。电池用2s600以下,此电机需配15T以上齿,油门60以上很好飞了,但尾管座需加强处理,不处理炸了后尾巴烦恼恼无比,就是说不处理尾管座,炸后需买新机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乍眼看还以为是我的机

强大的垂尾

网友B:
K8用速度不够的舵机,金鱼尾和追尾(实际是刹车回弹)会搞得你很头痛

网友:
马达3300KV的配15齿要3S500MAH电好飞,就算3800电机配18齿用2S感觉动力很肉不爽,起码要用4200以上的

网友:
玩的就是开心,不需要定什么机的。

网友C:
现在看清了,你的红色电机不是火狐配的100电机,此机身刚度不够,玩玩即可,不要过分榨取什么,调好配个像真壳耍耍行了。

楼主:
FBL100已经服役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斜盘DS43,尾5克以上舵机。电池用2s600以下,此电机需配15T以上齿,油门60以上很好飞了,但尾管座需加强处理 ...

DS43在taobao没搜到,我的电机是15克的3000KV的1818配15齿,打算用3s 500mah的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用速度不够的舵机,金鱼尾和追尾(实际是刹车回弹)会搞得你很头痛

K8配D905这种速度够快,但有回弹现象的舵机效果也不太好。

网友D:
银燕9251做斜盘、9051做锁尾,这机,别折腾了,实在没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银燕9251做斜盘、9051做锁尾,这机,别折腾了,实在没意思……

多谢指点。

网友:
这个小飞机很可爱,喜欢。

网友:
可否告诉我在那里卖的

网友E:
这个EP100我朋友也有,我仔细看过,机身实在太小,布线不太好弄,所以后来我买了200,
200的机身很宽敞,K8不用拆壳就可以放得下,100的斜盘舵机用银燕的4.3克应该不错

网友C:
我喜欢塑料机

网友:
第一次见

楼主:
这个好用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EP100我朋友也有,我仔细看过,机身实在太小,布线不太好弄,所以后来我买了200,
200的机身很宽敞,K8不用 ...

已入手4只银燕。

网友F:
楼主 看到后 请回复我一下 我也想要一套空机架。可联系我QQ2695598424

网友:
这么小的机居然也是可变距的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看到后 请回复我一下 我也想要一套空机架。可联系我QQ2695598424

taobao搜一下“火狐”。。。

网友:
引用 楼主:
taobao搜一下“火狐”。。。

真搜不到

网友:
同意以上的魔友意见,次机先天不足,刚性太差,大搞不值得

楼主:
更新施工图。

楼主:
更新布线图。

楼主:
更新首飞视频。

网友B:
1、这机换再好舵机也坚持不了多久,尾巴一样抖。
2、全重180克,没带头罩吧?
3、视频看来机飞起来比较飘。
4、K8在劣质舵机和尾巴状况不好的机,发挥不出效果反而问题多多。

网友:
楼主用的将长度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机换再好舵机也坚持不了多久,尾巴一样抖。
2、全重180克,没带头罩吧?
3、视频看来机飞起来比 ...

是没带头罩,也不是太飘,就是尾巴一直左右晃动,脱控个两三秒没问题的。大桨是160mm的,整机都是火狐原装。

楼主:
感觉此机不大摔的话,飞飞航线并没太大问题,就是要控制好重量,锁尾问题我相信换常用的922、D905之类会提高不少,先看看有没有更轻的专用锁尾舵机吧,现在用的20多块的银燕4.3克有点勉为其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没带头罩,也不是太飘,就是尾巴一直左右晃动,脱控个两三秒没问题的。大桨是160mm的,整机都是火狐原 ...

起码视频看来没我最初新机时用华的2618稳,当时我也是用华的4.3G舵机×4,尾巴不晃,锁尾还可以,虽然瞬  间大螺距不能说棍子,但甩幅很微。视频上没能看到你测试3D模式的***变距锁尾效果。
尾巴晃动来自虚位,随着飞行时间长了虚位就越来越大,这就是塑料机特点,慢慢你就发现了。
顺便再问问尾管长度是多少?照片看起来有所不同

网友:
居然“瞬”“间”两个字也要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码视频看来没我最初新机时用华的2618稳,当时我也是用华的4.3G舵机×4,尾巴不晃,锁尾还可以,虽然 ...

K8的参数我还没时间细调,基本还是默认的推荐值,只是把主旋翼和尾巴的感度降到40,但K8的稳和其他六通小机那种稳得有点“呆”的感觉是不一样的,K8更接近有副翼的手感,飞航线时差别巨大。
锁尾打算换和K8兼容性比较好的9克的舵机,个人认为影响锁尾效果的并不是虚位而是顺滑,你看250那套虚位那个巨大的尾推和单轴承尾桨夹,只要顺滑就没有什么问题。这台火狐100也不打算开3D翻了,毕竟是塑料件嘛,休闲飞飞航行就好。
尾管大概量了下,长度是168mm左右。

网友C:
尾巴摆和4.3克舵机没关系,主要是尾管座和尾管结合要处理好且皮带松紧度要合适,4.3克温柔点没事,动作方向切换大会崩齿,所以说找5克以上舵机锁。盘用4.3没问题,三个来扛顶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摆和4.3克舵机没关系,主要是尾管座和尾管结合要处理好且皮带松紧度要合适,4.3克温柔点没事,动作方向 ...
这小机本来为了偷轻没用尾撑的,后来加了也没什么改善,现在新装的尾巴是足够结实的,以后拆多了就不知道了。
十字盘舵机es9051用下来感觉还行,用最内的孔位力量过得去,也可以尽量利用舵机的分辨率,关键是价格便宜。

网友G:
此机能简单的翻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机能简单的翻一下吗

虽然配的是15克的1818马达,但动力也达到了300克的拉力,这台180克的火狐100你觉得够不够翻过来倒飞悬停一下?模型直机的电子设备发展很快的,现在是动力严重过剩的年代,火狐100不是能不能翻的问题,是合不合适翻的问题,塑料机体不耐炸的特性决定了它不适合翻。

网友(2014-04-01):
这个小机机,不错。楼主翻一个我们看看

网友:
反正这个小火狐不是一般的难控制,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H: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7058087749    重现经典EP 100原价 238元,现在搞活动 140元一台 数 ...

看过你的戏说小直升机,在下很佩服以鸡鸡养机机的你。很久不见你上论坛,无比怀念!可以再接再厉聊聊你的鸡鸡的故事吗?或者机机的故事?或者鸡鸡和机机的故事?

网友C:
它的塑料大浆夹受力易变形,所以你飞起来飘,换金属好多了,100塑料机身单边受力打瓤,                                                    视频支持我的观点,我现在放弃这机了,除非他搞出了炭塑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的塑料大浆夹受力易变形,所以你飞起来飘,换金属好多了,100塑料机身单边受力打瓤,                    ...

折腾这只100级的小机主要是想体验一下,怀旧一下。火狐100基本就是GAUI EP100塑料版的克隆机,算是火狐最“忠于”原创的机型,模具精度也过得去,火狐100的问题基本也算是EP100的问题。现在尾马达锁尾的小六通很成熟了,选择也很多,这种舵机变距锁尾的设计估计只有“老人”才有兴趣去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