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比例的坦克,用什么材料做扭杆比较好?

楼主(2014-02-23):
如题,用雨伞的骨架或自行车的辐条不知道可不可以,雨伞的好像弹性不好,容易变形,辐条又觉得太硬了。不知道还有什么材料比较合适呢?

网友A:
我用1MM的钢丝,主要看你坦克的重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1MM的钢丝,主要看你坦克的重量了

你的是什么坦克?用的是什么样的钢丝?(去哪可以买到?)

网友A:
我的是豹2,机电市场买的,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豹2,机电市场买的,很便宜的。

那钢丝是用在哪方面的?不知道牙科用的钢丝可行不?

网友:
你试试吧。

网友:
可以用穿点线的钢丝,建筑工地的电工都有,或者到买钢丝绳的商店买,
我用的是1.2MM的

网友:
淘宝买弹簧钢丝,碳钢的弹性最好,但有可能生锈。有不锈钢弹簧钢丝,弹性稍差。至于直径,1mm或者1.2mm,看你整车重量。全塑坦克1mm即可

网友:
穿线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