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6650充电器

楼主(2014-02-23):
我用E6650充电器充3S11.1V2100MAH电池,显示连接不正确。请教哪儿出问题?

网友:
检查平衡线,可能是插头接触不好,我也出现过很多次,重插又好了

楼主:
插头都已检查过,好的

网友:
这个充电器我冲hrb电池就老说connection break 原因是t插的问题 接触不好

网友:
经多年实验证明,T插插进3分之2的时候接触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