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直升机菜鸟提问。望大师们引路谢谢了

楼主(2014-02-23):
我刚到手一套450的电直。遇到问题。用的天7的控。接通电直电源副翼 螺距 升降 舵机中位正常。打开控的电源 螺距和升降舵机就上翘。不能到中位。是怎么回事啊。舵机的行程很窄。我把控换到固定翼舵机就能到中位。舵机行程就正常。
  起飞时油门推到百分之70 机头正对。向右边倒哦。向大师们请教呢。谢谢了。

网友:
首先,一定是先开控 再上电。其次,你的舵机中立点要重新调过

网友:
跟着一起学习

楼主:
先开控。再上电。也是一样的。设置到固定翼。舵机有左右90度的行程。设置到直升机舵机会偏离中点。而且舵机左右行程只有20度。换了舵机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开控。再上电。也是一样的。设置到固定翼。舵机有左右90度的行程。设置到直升机舵机会偏离中点。而且舵机 ...

真对你无语了。。不是说先开控就能解决问题,这是最基本的安全常识

网友:
电直好多的基础理论还没有哦,要认识多点。

网友:
楼主装机的时候中点、+- 螺距都设过了就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了。直机在悬停时因为桨的力矩是有点侧倾的,正常。

网友A:
确认一下控的十字盘是不是120度模式。

网友:
控上不要换来换去的,你是直机还是固定呀?

网友:
用的什么陀螺仪?

楼主:
我刚开始是玟固定翼的,刚开始研究电直,很多不懂,请前辈门多批评。

楼主:
hpuxionghao发表于2014-02-23 18:14:51

真对你无语了。。不是说先开控就能解决问题,这是最基本的安全常识
哦收到,向您学习呢

楼主:
lanya1982发表于2014-02-23 22:15:30
用的什么陀螺仪?
gy450

网友:
如果只是右边倒, 而不是跑的话!正常!!!

网友B:
1.先开控再飞机加电。飞完后,先断飞机电,再关控。
2.天七在直机模型下,检查舵机行程设置。
3.用十字盘调平器,检查十字盘高中低三位上下滑动时,十字盘水平情况。一毫米都不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控的十字盘是不是120度模式。

十字盘 是3ch120 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开控再飞机加电。飞完后,先断飞机电,再关控。
2.天七在直机模型下,检查舵机行程设置。
3.用十字盘 ...

能有。详细的基础知识和详细的首飞整机调整和设置吗。

网友:
手机客户端翻帖子太费劲了,你可以用电脑登录论坛充分发挥搜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