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进入四轴时代。求推荐。

楼主(2014-02-23):
要求打,造型酷,最好有GPS定位返航
求推荐。QQ365383558
不
航拍
。

网友A:
四轴玩到75块 x525大小的机架也就差不多了吧. 在往上就是6轴8轴了. 600轴距以上的大四轴所有的设备都贵了, 炸鸡成本太高, 不经济. 同样价格配的6轴,8轴和x8, 坏一个电机一样飞.
有条件找人线切割一个泡沫外骨架, 自己设计, 想多酷有多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