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1号

楼主(2014-02-23):
配置:A控、A433、2216KV1250、APC8060、3S 5200、30A好盈飞腾、mobius,尾巴可拆,无电流计,重量1.4左右。

楼主:
图传5.8G400mW

楼主:
开始图传天线和433天线都是竖直朝上,结果回程离家2000米时433信号都是零,后来把图传天线偏一点,回程可控距离超出10公里了。
如图

网友A:
哈哈 冲浪者高手了 转战 小胖子了 谈谈感受哈

网友:
不错不错    我也经常摩—载!!!

网友:
小胖子够帅气!

网友:
怎么没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冲浪者高手了 转战 小胖子了 谈谈感受哈

对腰推审美疲劳了,试试尾推,呵呵!对比冲浪者,装机简单了,不用到处切啊挖的,机身、机翼刚性都比冲浪者好多了。
尾巴木片位置降落重了容易坏,舱盖快拆的话方便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图传天线和433天线都是竖直朝上,结果回程离家2000米时433信号都是零,后来把图传天线偏一点,回程可控 ...

433會干擾5.8???

网友A:
现在能飞多远,续航几分钟

网友B:
2216电机 你用的3S  还是4S 电呀

网友C:
尾巴可拆结构是怎样的

楼主:
5.8天线在机头,433在机尾。返航时5。8在前面,可能是压制433接收吧,偏点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能飞多远,续航几分钟

看图片:50 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6电机 你用的3S  还是4S 电呀

3S 设备简单,不过不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可拆结构是怎样的

直升机尾舵机拉杆,穿过机身上用来走V尾舵机线的孔,一头用球头扣,另一头用轮挡

网友:
巡航这么久啊,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升机尾舵机拉杆,穿过机身上用来走V尾舵机线的孔,一头用球头扣,另一头用轮挡

谢谢,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