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GPS指示灯异常

楼主(2014-02-23):
暗的那个是GPS输出。。。亮的那个是解锁状态的输出。。
问题是我以前GPS的输出也是那么亮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变暗了。。。有时候会莫名的又亮一下。。。求大神分析原因。

楼主:
= =这,。。。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可能有虚焊了

楼主:
木有。。。换接口。。同样的结果。。。应该是apm上输出信号问题吧。。。

网友A:
APM只是输出信号,应该不会影响LED的亮度,LED暗的话应该是ULN2003的驱动问题才对

网友B:
楼上正解,apm针脚输出最大应该是5v的可以用万能表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只是输出信号,应该不会影响LED的亮度,LED暗的话应该是ULN2003的驱动问题才对

我换过ULN2803..换过芯片上其他几组开关。。其他的指示灯都是正常显示的。。。难道是输出信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apm针脚输出最大应该是5v的可以用万能表查看一下。

我没有用apm的输出。。。我只取了它的输出信号。。。。。。。
芯片检查。。正常的咯。。。其他几组输出都正常的。。。引接换一下也试过了。。一样的结果。。。估计是apm的输出信号问题。

网友A:
martincccc发表于2014-02-24 07:36:17

我换过ULN2803..换过芯片上其他几组开关。。其他的指示灯都是正常显示的。。。难道是输出信号的问题?
如果APM控制led时,输出的是PWM信号,那就有可能是你GPS输出口的pwm 占空比小了,可能是程序的原因也可能是硬件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APM控制led时,输出的是PWM信号,那就有可能是你GPS输出口的pwm 占空比小了,可能是程序的原因也可能 ...

好吧。。。今晚重新刷一遍固件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APM控制led时,输出的是PWM信号,那就有可能是你GPS输出口的pwm 占空比小了,可能是程序的原因也可能 ...

重刷了固件没用。。。难道真的是硬件问题?   手头没检测工具。。。不过基本能断定是APM输出的信号问题。。。诶!~